轴刹锁紧系统有卖的么或者是刹车这种结构 重载用的

楼主(2021-11-19):
  本套设备电机是带刹车的  但是重载用的
  需要二层刹车  停下来时启动刹车或锁紧系统     以防电机刹车失效时起到保护作用

这种抱轴的刹车或者锁进系统有卖么  或者是这种结构自己加工也行

网友A:
市场上肯定有定制的,只要你想要,就没有弄不到的;反正我是被开过眼界的;
你这个我的方案是空挡位置两侧各装一个V形块,V形块上面加装刹车片,两个V形块通过弹簧链接,需要刹车时,两个V形块对中轴报紧,简单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肯定有定制的,只要你想要,就没有弄不到的;反正我是被开过眼界的;
你这个我的方案是空挡位置两侧 ...

有图片么或者弄这东西的联系方式   非常感谢

网友B:
一大堆 百屋就有卖 ZIMMER也有卖  气的 液压的  各种各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大堆 百屋就有卖 ZIMMER也有卖  气的 液压的  各种各样

可以发个链接么  没搜到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https://www.zimmer-group.cn/zh/%E6%8A%80%E6%9C%AF%E9%83%A8%E4%BB%B6%E5%92%8C%E7%B3%BB%E7%BB%9F/%E9%83%A8%E4%BB%B6/%E7%BA%BF%E8%BD%A8%E6%8A%80%E6%9C%AF

网友C:
是往复传动吗,可以用带刹车的电机。。。我是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往复传动吗,可以用带刹车的电机。。。我是业余的

用的带刹车的电机  但是这是重载   需要二重保护  在电机刹车失灵时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发个链接么  没搜到  非常感谢

没找到😂   载重最高5吨  停下来时在制动  主要是电机自带的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肯定有定制的,只要你想要,就没有弄不到的;反正我是被开过眼界的;
你这个我的方案是空挡位置两侧 ...

大神 有没有装置的图片我看一下啊

楼主:
大佬们  求指导

网友:
看看这个网址,看一下具有优势那一栏
https://www.zimmer-group.cn/zh/%E6%8A%80%E6%9C%AF%E9%83%A8%E4%BB%B6%E5%92%8C%E7%B3%BB%E7%BB%9F/%E9%83%A8%E4%BB%B6/%E7%BA%BF%E8%BD%A8%E6%8A%80%E6%9C%AF/%E7%94%A8%E4%BA%8E%E5%9C%86%E9%92%A2/%E6%B0%94%E5%8A%A8/rbps%E7%B3%BB%E5%88%97/%E8%A3%BD%E5%93%81/rbps6000-a

网友:
在网上搜“轴制动器”,能买到就不要自己做,单件成本高,未必质量就好。

网友:
矿机上用的摩擦片联轴器

网友:
百度搜抱闸或制动器。

网友:
气缸有一种报紧型(不接进气口和出气口,就接一个报紧口)
通断气来控制气缸的位置暂停报紧,断电断气安全保持。

https://www.airtac.com/pro_det.aspx?c_kind=4&c_kind2=19&c_kind3=41&c_kind4=51&c_kind5=&id=331

网友:
不行买组件拿来用。

网友:
搜液压制动器或者直接搜制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