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要一个连接件

楼主(2021-11-19):
左边设计一个连接件能够让下降和升高,支撑是铝型材

网友A:
你是要纯手动还是半自动的还是全自动。具体方式非常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纯手动还是半自动的还是全自动。具体方式非常的多。

领导的要求应该是半自动,不需要电气,领导需要自己设计的东西

网友(点评):
手轮+丝杆

网友:
参考一下千斤顶

网友:
这种结构不是很标准了么?上沐风,搜可升降输送带,一大把,
其实完全没必要做,直接找厂家买,便宜
我以前公司也是,非要自己做,结果亏得一塌糊涂,人力成本不算,材料费就比买回来的花的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领导的要求应该是半自动,不需要电气,领导需要自己设计的东西

手轮加丝杆也可以,用气动的话也非常方便,我觉得用气动还是最简单的,成本也最低,我以前有设计过用气动的,用一个手动阀就可以控制气缸升降。不知道你能明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轮加丝杆也可以,用气动的话也非常方便,我觉得用气动还是最简单的,成本也最低,我以前有设计过用气动 ...

还是直接买吧,这东西自己做真的血亏

网友:
在左边短横梁上设计一个丝杠螺母,螺母固定在短横梁上,丝杠上下移动。

网友:
承重多少不清,是否经常动作还是偶尔动作不清,是要手动还是自动不明。能说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直接买吧,这东西自己做真的血亏

大师,你以前帮人代写 bs,是什么渠道的,现在做教育了,还有时间搞吗,哈哈!  看看社友我两袖清风,给我来一点。企鹅451029741

网友:
用个螺杆吧,高度好调节,方便一些!

网友:
我们用的是汽车后备箱弹簧那种机构,实测有效

网友:
楼主 如果没有思路 网上有很多类似案例 可以去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轮加丝杆也可以,用气动的话也非常方便,我觉得用气动还是最简单的,成本也最低,我以前有设计过用气动 ...

你的方案很好,谢谢,只需要一个丝杠和连接板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