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加工

楼主(2021-11-19):
(图片)

网友:
车呗,车完了调质
你的疑惑点在哪里呢?

网友:
锥面和底厚度因为公差和粗糙度比较严,有点难外,其余没啥

网友:
车,没有什么难度,正常做就可以了;

在气/液/活塞筒上,这都是很正常的了。

网友A:
27和6.5±0.03尺寸链封闭

网友:
6.5±0.03这个尺寸标注有问题,加工不好保证,也不好直接测量

楼主:
一并谢谢大家, 还有这个4.2+-0.02 的位置 这个地方怎么测量 ,还有这个位置是要磨出来,跟粗超度0.8要一刀磨出来吗,6.3+-0.03处测量是个问题,有可能是标注错了 ,这个材料淬火后硬度是 hrc52--58,

网友(点评):
锥面一刀磨啊。4.2,和6.5的尺寸应该了解下这零件的用途,看他有没随意标公差

网友(点评):
测量 用什么手段,4.2 +- 0.02 指点下,0.8粗超度的内孔和外圆,也要磨啊,这个一刀磨,我需要怎样才能实现呢,直线转45度角。

网友(点评):
锥面和基准一刀下。单件那角度可以一次装夹完成。测量显然现场没啥好办法针对这种标法。

楼主:
如果 锥度的位置,粗超度改为 0.1,有什么手段实现吗。 另一张的图是0.1,当然,跳动和圆度,相应的也改成0.004了,是内孔处的锥度,
回复中贴补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和6.5±0.03尺寸链封闭

把尺寸27去掉。这个零件加工同轴度和表面粗糙度比较高,高,装夹要用铜皮保护。

网友:
大概率是无厘头设计,角度要求不高,一般就不会标相交线那么高的公差

网友:
数控车床好加工的,不是难事儿

网友(点评):
数控车加工出 0.4 粗超度,用什么刀片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