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松螺丝

楼主(2021-11-19):
各位前辈,用过这种耐落螺丝吗,频繁启停震动的场合用这种螺丝可靠吗,和乐泰的螺纹胶相比呢,哪种好一些?

网友A:
双螺母锁就可以了,这种螺丝没用过

网友:
耐振动,但是冲击需要考虑。

网友:
有钱的话,买大品牌,值得信赖

网友B:
耐落螺丝没用过,一般是中强度螺纹胶+弹平垫片,抗震试验没有问题,不拆卸可以用高强度的

网友:
和乐泰区别不大。

网友:
反正振动的都有可能松,只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
具体使 用工况咋样

网友:
弹簧垫圈。
双齿片垫圈。
偏心螺母。
厌氧胶。
螺丝头径向打孔穿丝。

百度都能知道的方法就好多种了。

网友:
哈德洛克了解下

网友:
这个肯定是骗人的,又没有平垫圈和弹簧垫圈,咋放松呢?就孔那一圈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螺母锁就可以了,这种螺丝没用过

工况限制,不能使用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落螺丝没用过,一般是中强度螺纹胶+弹平垫片,抗震试验没有问题,不拆卸可以用高强度的

好的谢谢,我平时用的是中强度螺纹胶,没加上弹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