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机械小白,就想问一个问题

楼主(2021-11-19):
就是⊥0.05A,中A基准面是取它的一个面还是一条线?

网友:
是一个面
是以直径35的这个圆面为基准的垂直,
更正:是圆柱面,不是圆面

网友:
零件图的中心线

网友:
35的轴心线,这个基准线是不是有点短了?

网友:
楼上有几位要注意了 你们基础的专业知识堪忧啊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没学过或没学明白

网友:
恭喜咱社区工程师大面积翻车

网友:
楼主我不是在笑你,而是翻车的那几位

网友:
如果是面,不能通州

网友:
⊥0.05A 在哪里???
基准A标识于小特征处,合适吗?

网友A:
对着尺寸线的箭头都是表示该尺寸的轴心,而且标的地方是轴心,要加直径符号。
如果标的跳动就不能对着尺寸线箭头。
事实上测量都只能盘外圆来测,需要以外圆来找到轴心

网友:
设计基准和测量基准是Ø35的中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着尺寸线的箭头都是表示该尺寸的轴心,而且标的地方是轴心,要加直径符号。
如果标的跳动就不能对着尺寸 ...

现场经验足

网友:
我是来吃瓜的

网友:
A与尺寸线对齐情况下都是中心线的基准,白学了机械制图

网友:
对齐尺寸的是中心线,不对齐的是面

网友:
基准符号对准尺寸线,表示基准是它的中心要素。。。

这图明显符合,即基准是中心轴线。

网友:
基准是-----中!心!线!!!

网友:
孤立地看这个垂直度似乎意义不大,作为基准的那段D35圆柱体可测高度只有5mm,没有形状公差要求,如果没有专用检具很难测量,结合端面粗糙度0.8看,D35圆柱体与端面应该一次装夹完成精车,0.025垂直度,只要设备状态不太差,应该可以保证,似乎没必要单独标出。而结合零件整体看,似乎是个喷嘴,猜测端面垂直度可能有定位与密封功能,垂直度超差,安装后周线对安装面不垂直,可能造成喷嘴位置偏差过大,如果猜测成立的话,端面垂直度应该相对全长轴线才对,并且应该提出平面度要求。建议与设计方充分沟通,深入理解设计意图。

网友:
一般都是面做我基准,线是不足够的!

网友:
说实话,如果不看看评论 我也以为是圆柱面了,当年学的东西都就饭给吃了。

网友(2022-08-30):
送你一张机械手册的原图

网友:
35那个尺寸的中心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