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歹给个断的理由

楼主(2021-11-19):
各位大神:、
从图片中可以判断出断裂的方式吗?

材料304,厚度3mm,连杆结构,受力向下

网友:
不像是疲劳断裂,看裂口像是脆性材料,不像304

网友:
确定是304?看着不像啊

网友:
使用工况和大致受力说下,感觉像岩石一类的脆性材料,断裂面好像出现白色组织。

网友(点评):
疲劳断口的贝壳状花纹,形象

网友A:
可以先猜是从下图红色箭头从左到右断的还是绿色箭头从右到左断的。

网友(点评):
红色,个人猜测,开裂初期受交变应力,纹路磨损致使表面光滑,纹路模糊。随着裂缝延申,瞬间断裂,纹路显著,应该是晶体比较脆弱部分的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猜是从下图红色箭头从左到右断的还是绿色箭头从右到左断的。

红色方向

网友:
从左到右

网友:
脆性断裂。
化验一下,估计不是304。这么大的断面,没有一点韧性撕裂痕迹。

网友:
断裂应该是如图所示的方向断裂,而且应该是压断或者撞断的,
分析是要么受力不均,应力集中在右上角一点,且受力浮动,突然一个瞬时的大力让他断了;
要么就是力是恒定的,但是右上角有伤,或者凹坑,专业术语怎么说来着?忘了;造成疲劳,就断了;

网友(点评):
还是要多看点书,

网友:
假的304,应是202、203吧充304的

网友:
304这么脆???

网友:
材料不对

网友:
看起来不像304,好像是脆性材料裂断口

网友:
你们采购吃了多少回扣啊!!!
304断裂的居然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网友:
一不小心牵出来一个腐败案例?

网友:
这是不锈钢吗?这么长这样啊,一般不锈钢都是很光亮的啊

网友:
304车起来都粘刀,咋会断得这么脆

网友:
才3毫米厚,不断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猜是从下图红色箭头从左到右断的还是绿色箭头从右到左断的。

绿

楼主:
经过材质分析,材质符合304的要求,如下图画圈的一行,

从元素来看,这个比例合理吗?在提高韧性方面,从元素出发能解决吗?(好像也不大可能,用量少,上游资源搞不定,咱就是小羔羊);

还有一个问题忘记描述了,我这个料是线割出来的,不是冲压成型出来的,所以表面看着不像是不锈钢,因为是线割成型,会不会对不锈钢的内部分子键造成破坏,如果说顺着纹路加工,能提高多少的韧性和强度,有数据的大神们求分享。

网友:
哎,材料问题,前程更多!

网友:
这断得太干脆了

网友:
把尸首的另一半也抬上来分析一下更为直观,断裂位出现在零件末端截面最小处,交变弯曲应力导致的疲劳撕裂,还得加强零件截面强度

网友:
304一点韧性都没有?
怎么看起来像是铸钢铸铁之类的材料啊。

网友:
应力用到多少?用啥东西泡过?

网友:
热处理过头了,看断口感觉是脆断

网友B:
楼主好:
      看图片,是左侧下部开始,向右侧延伸的脆断。
      掉下来的另外半截看能否找到,回拼可以看更多信息。
      分析下结构和受力,大概率是左侧应力集中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猜是从下图红色箭头从左到右断的还是绿色箭头从右到左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
      看图片,是左侧下部开始,向右侧延伸的脆断。
      掉下来的另外半截看能否找到,回拼可 ...

尸首无存了

网友:
明显受到了剪切力

304很软的   看起来不太像

网友(2024-03-05):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看图不想304,倒像大理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