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速度

楼主(2021-11-20):
知道液压机的吨位和所用的泵站和电机,怎么求液压机的下降回程和共计速度例如泵站25mcy的定量轴向柱塞泵电机是5.5kw液压机是100吨的

网友A:
光知道排量大小不知道液压缸直径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知道排量大小不知道液压缸直径怎么算

不好意思啊,我小白,缸径215杆径185

网友B:
横梁有多沉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梁有多沉知道吗

260kg

网友A:
实际要看液压原理怎么设计的,有的利用自重降落的,有的甚至利用液压油反推减缓速度,一般来说就是流量除以有效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要看液压原理怎么设计的,有的利用自重降落的,有的甚至利用液压油反推减缓速度,一般来说就是流量除以 ...

利用自重是v2=2gh这个公式算吗

网友:
液压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