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加工件来料的准确性

楼主(2021-11-20):
各位大佬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外包的机加件,常用材料有5052、6061、7075、301和304、Q235、45钢以及一些工具钢等,公司质检部门没有针对机加材料检验这一块,如何判断材料的准确性,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判别?谢谢大佬们了

网友:
从外观,硬度等可以粗略判断,但是绝大多数公司不可能准确检测这些材料的。
一般的方式是,找靠谱的供应商,然后,重要的零件,要让这供应商附材质报告。

网友:
砂轮火花法试试

网友:
代加工的时候,我用5052代替过6061;

网友:
有金属探测仪的

网友:
自己给料 我们公司料有固定供应商  下料给别人做 送货同时给下一批料

网友:
如果判断准确,就不能靠角磨机打材料看火花颜色了;这块需要公司有专门的质检部,提取材料材质做金相分析,出报告结果了!

网友:
一般都是需要提供材质报告的

网友:
问供料单位要材质报告复印件,如果还不相信,就自己拿样件去做理化分析。

网友:
你好,我做机加工的,能搞点业务做一下吗,现在有加工中心两台,钻攻中心一台,水磨一台,线割 15台,铣床一台,可接散件加工,13066 937362

网友:
材料代用很正常的,一般习惯用高代底,材料的准确性很难判断,如果不是整张采购,即使提供的材质报告也不能确定材料的准确性

网友:
买个光谱或者如果认为是关键件,最好送第三方测下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