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卷帘升降门

楼主(2021-11-20):
  之前咱们开发的焊接工装站都是外面采购的整体电机卷帘升降门,外形看起来高大上一些;但是今年行情原材料价格猛涨,导致公司设备开发利润降低,于是老板就召集大家开会想办法从机械和电气方面来做改善;首先就拿这套升降门开刀!

电气升降门整套采购1万,我这自己设计加工的气动升降门,制造成本想控制在3千-4千;

两侧立柱,中间卷帘布,顶部横梁滚筒,右侧是气缸带齿条齿轮做为动力;

其他部位结构简单;就动力这块设计的稍微复杂点;

齿轮没法用标准件,只能非标定制了(PS:希望不要太贵啊!)

装配图:

齿传动局部放大图:

机加工件零件清单:

市购件清单:

定制齿条:

定制齿传动轴:

定制齿轮:

因为是首次制作,后面使用还需要不断改善,欢迎各位社友大神提出好的改进建议。。。

网友A:
请教下,气缸带动齿条行程这么短,是怎么把整个卷帘门卷起来的?一点一点蹭上去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气缸带动齿条行程这么短,是怎么把整个卷帘门卷起来的?一点一点蹭上去的么?

有速比的吧   齿轮之间的速比   链轮之间的速比

网友:
这个已经做出来了?还是完成设计?气缸多大的?卷的速度好控制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速比的吧   齿轮之间的速比   链轮之间的速比

卷帘门一般有分几段控制的,气缸直上直下,速比大的感觉比较危险,可能远大侠省略了气动控制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气缸带动齿条行程这么短,是怎么把整个卷帘门卷起来的?一点一点蹭上去的么?

是的,靠速比,就是凑出来当气缸行程走完,卷帘门升起来即可;这个精度要求不高的,能把门帘都卷起来就行。

网友C:
卷帘门至少能过一个人的高度;那你这个齿条的行程就应该最起码一米八了;
我是想,
人走近,感应器感应到,卷帘门下来,没有反应物,时间到了,卷帘门自动下降;
具体是:
卷帘门下来的时候,调速电机轴端拉动钢丝绳,通过几级滑动轮来减少电机的输出力,这样电机就可以用GN型的那种交流电机带动了;
卷帘门上去的时候,让电机失电,卷帘门上面轴端安装扭簧,通过扭簧来让卷帘门自动上升,或者电机正反转,让钢丝绳拉动卷帘门上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卷帘门至少能过一个人的高度;那你这个齿条的行程就应该最起码一米八了;
我是想,
人走近,感应器感应到 ...

这个卷帘门升降距离1.1米,没用降到底,也是没法做成电机那样降到底;我们是只要降到焊接工装位置,挡住弧光即可;功能是没有电机那么灵活,也只要是为了节省成本,能用就好。

网友:
看气缸比例,大概也是100行程,感觉速度很难控制。而且加工完这一堆零件,还不如直接电机减速机来得便宜。两个开关控制上下停止位,速度方便调整

网友:
要是机械手自己能关门就好了

网友D:
这些还是人家批量做的成本会低些吧

网友E:
链轮选米思米的浪费

网友:
你这个只考虑了功能实现,如果再加上安全控制,费用还是上来了。上次有人让我帮忙设计电动门的驱动模块,就是因为外购太贵了。楼主如果能提供控制要求,指不定我们能合作。

楼主:
|aniljiang发表于 11-20 14:57你这个只考虑了功能实现,如果再加上安全控制,费用还是上来了。上次有人让我帮忙设计电动门的驱动模块,就是因为外购太贵了。楼主如果能提供控制要求,指不定我们能合作。
这个可以的哟

网友F:
哈哈哈,整笑了。

你去找个做卷帘门的,要么直接给他外包,要么买一套学习。哪里用自己设计。

网友:
你这个太慢了吧。。。我记得那种电机加触电开关那种啊

网友:
这设计,直觉觉得拉不动。。。因为,就只是直觉,看气缸也不算多大,哪怕设计上功率是够的,安装上稍稍有点偏,不在理想位上,就会出现卡死的情况。

网友:
理论上批量的便宜

网友:
气动的问题是不平稳,跳的。负载稍微一变化,气缸反应就明显。

网友:
为啥驱动不用电机???

网友:
直接用直流电机同步带,在配个控制器也就千把块钱。从受力上来看,齿条背面靠轮就一个,这样的设计气缸不耐用不说,动力结构可能会有卡死的风险,齿条背面应该设计两个带唇边靠轮

网友:
你到淘宝上搜一下自动门机组,可以借鉴 一下他们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还是人家批量做的成本会低些吧

我们这套没问题了,也会批量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整笑了。

你去找个做卷帘门的,要么直接给他外包,要么买一套学习。哪里用自己设计。

市场上找过了,都是电动的,按我们这个换模门宽度2米的宽度,都得8、9千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链轮选米思米的浪费

是米思米的链轮太贵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上找过了,都是电动的,按我们这个换模门宽度2米的宽度,都得8、9千块钱!

8.9千你还不如淘宝找,都说了是学习,市面上的卷帘门哪里有你这么复杂。

网友:
感觉你的齿轮齿条损耗会比较严重...指不定哪下就断了掉下来....只是感觉啊

网友:
感觉搞错了吧,卷帘门贵,怎么会想去省动力源?????????????????卷帘门电机一个也就200-300吧  你一堆气缸跟齿轮 齿条 价格比这还贵

网友:
用气缸就要有气源,这个成本你算上了吗?

网友:
看工厂环境吧,有空压机的,空气使用方便的,空气好些吧。电机用电要比气缸贵些吧。以后碳中和,工厂都限电
省电也是大问题。话说空压机最费电了,但只要有,压缩空气用多用少都一样。统一最好。我们工厂就用气缸较多。

网友(点评):
气的效率怎么能高过用电?另外,压缩空气怎么可能用多用少都一样?这不成了永动机了吗?是不是意味你们公司买一台空压机,就够全中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卷帘门一般有分几段控制的,气缸直上直下,速比大的感觉比较危险,可能远大侠省略了气动控制部分吧

气缸控制的话太危险有点狗头铡的感觉

网友:
你这一套搞下来,1W未必打的住;
1、真打算省钱的话,做配重用手拉,门如果高了就配个钩子。用不了几个钱,还免维护,故障维修成本也低,即使园区限电也不影响;
2、觉得手拉太低级,要用气缸也行,配滑轮组和拉绳就行了(必要时卷帘底部要加重避免拉绳松弛。)
     你这又是齿轮齿条又是链轮,固定座要机加工保证精度,整套设备还要定期加油保养,以后要是断个齿还要定个新的。     小心老板叼死你

网友:
目测感觉气缸有点小,可能拉不动卷帘门

网友(点评):
气缸行程100mm,卷帘门提升2000mm,放大比例20倍左右;按照气缸运动50mm/s计算(卷帘门提升1m/s),气缸负载率需要≤50%;按照气缸伸出速度如果气缸缸径100mm,0.5mpa下最大伸出力3930N;提升力不超100N

网友:
费斯托气动、米思米传动,都用这两品牌了,还考虑啥降本。按你80气缸比例,方通估计都80*80,死大死大,都不考虑成本了吗

网友:
1、请问楼主设计的卷帘工况,每班次升降频率是怎样的?如果频率很高,建议还是优先考虑电机+刹车+变频控制+皮带;理由是:速度好调整控制;传动相对柔性,对平行度要求没那么高;齿条齿轮这种机构都是硬传动;
2、看图纸正常的行程卷帘要走800;光靠转轴是没法保证卷帘上下是同步的,并且是均横的;
3、按成本或者稳定性而讲能用标准件,就不用非标件,能用成熟方案就不用没要过验证的方案。

网友(2022-01-10):
这个门设计的很好,我有一个小疑问请请教楼主:
由于停气或其他因素导致这个门停在非底端的位置,如何保证能在当前位置制动呢?

网友:
感觉还是买现成的便宜
远详大佬,一天的人工成本最少1K吧,数模设计+出工程图纸,这么算上人工成本,成本和买来的差不多

网友:
个人认为,原理和卷帘门一样,
感觉还是电机带个链轮,卷筒轴带个链轮,一共一个电机,2链轮,一段链条来的便宜。
希望楼主做出来后公布一下价格,学习学习

网友:
推的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