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镀之后出现轻微刮痕怎么处理?

楼主(2021-11-20):
请问电镀之后出现轻微刮痕怎么处理?

网友:
要求严格返回去重新镀,如果受力件,还要确定是镀层还是加工件表面损坏,早上就有一个说是404板断的莫名其妙的;
本来深圳这边就比较潮湿,去年口罩机有些轴镀层太薄,还没发货,就已经绣的没眼看了;

网友:
是塑胶还是五金,塑胶是什么材质?五金是什么材质?材质硬一点,只能反电。一般划痕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网友:
划痕无法修复的,如果是装饰用的,可以与客户沟通商量一下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