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钣金件加工求助

楼主(2021-11-20):
求助大佬,如图所示的不锈钢钣金成型件,厚度2.0,成型后宽度300 长度300左右 如何成型? 如何保证弧面尺寸精度和回弹

网友:
直接扔给供应商,他们熟手了,啥形形色色的钣金件他们都处理过;
如果自己做,那就是做个模具,一边加热一边加压让他变成这种形状;

网友A:
老哥,你是做工艺这块么?保证精度?你都没标要什么样的精度,这个不好说

网友:
少批量低预算的话,别想有啥精度,做不来的。

你要么钱给够,要么大批量,外包钣金敢开模具形腔来压才能有一定精度。

别想着自己做!!!

网友B:
你还得考虑回弹呢,很麻烦的,这种结构一般加筋的

网友C:
为啥要设计成这样?

网友D: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软件做仿真,参考仿真结果实施。

网友:
不是一次成型,没法保证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设计成这样?

现在设备上遇到这么一个件,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得考虑回弹呢,很麻烦的,这种结构一般加筋的

这是板材成型的 加筋是成型后再焊加强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是做工艺这块么?保证精度?你都没标要什么样的精度,这个不好说

现在还没具体要求 只是想了解是有没有什么措施解决回弹和尺寸精度问题 除了开模 有没有其他方法做这个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软件做仿真,参考仿真结果实施。

除了精度方面 还想知道这种钣金件除了开模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加工,

网友:
看你精度是多少了。。要是正负100毫米,手随便敲敲就行。

网友:
不锈钢很硬的,又比较厚2毫米,这个成型需要用大吨位的模具成型出来了!

网友:
这活太牛了

网友(2022-01-10):
一件两件的做实验用的吗?考虑3D打印 增材制造方法吧。激光增材制造。

网友:
除了开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