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告知solidworks动画键码瞬间完成

楼主(2021-11-20):
solidworks动画键码到了最后瞬间完成动画 线性和渐入我都试过了 没用,。有时候又是正常的 按道理说应该是渐渐的变化隐藏。。。我给了2秒时间 结果1.9秒都没变 2.0秒瞬间变隐藏了~~ 求大佬帮忙

网友A:
图中零件被固定住了,怎么运动,还键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零件被固定住了,怎么运动,还键码呢

应该是这个图 我截图错了。。他2秒瞬间就变隐藏了 1.9秒都没隐藏。。。

网友:
动画真的会出现各种错误

网友:
运动副里面的时间有没有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