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硬度薄板如何加工

楼主(2021-11-21):
如图所示,目前我们的做法是先热处理,然后线割厚度。但是割出来会变形,材料用的9SICR。请教各位大佬,用别的材料代替的话变形量大么0 P+ X$ o# \; d

网友:
淬火后上平面磨

网友:
没做过,但是可以借鉴一下制作离合器摩擦片的工艺

网友:
面积有多大?

网友:
是不是割过的地方有很薄弱的结构,如果有就会有变形的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