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眼大螺栓加工问题

楼主(2021-11-21):
工艺:工件采用双顶工艺,四爪卡盘轻夹外圆,双顶的工艺是根据图纸要求做的问题:精车后发现外圆跳动 但是端面又没跳动

求原因及改善

网友A:
过定位了吗

网友B:
我的建议是左右掉个换三爪

网友C:
卡盘爪的顶尖意义不大

网友D:
凸轮轴车削外圆时,常用双顶+鸡心夹头的形式

网友E:
典型的顶尖卡箍夹装件,非要加入卡盘

网友(点评):
卡盘装夹肯定安全一些

网友(点评):
显然错误

网友F:
1、卡爪要轻卡,带动转动即可
2、看一下卡盘主轴和顶尖的跳动

网友:
 左右掉个 换三爪
同意试试这个

网友:
爪子能拨动工件旋转即可,不要有夹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定位了吗

高手,确实是过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是左右掉个换三爪

图纸工艺对顶尖孔是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盘爪的顶尖意义不大

图纸工艺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凸轮轴车削外圆时,常用双顶+鸡心夹头的形式

是的,用鸡心卡盘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顶尖卡箍夹装件,非要加入卡盘

所以才会过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卡爪要轻卡,带动转动即可
2、看一下卡盘主轴和顶尖的跳动

卡爪已经轻夹,但是效果不明显

网友(点评):
是不是主轴和顶尖的跳动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才会过定位

根本不要考虑这种方法

网友G:
我没做过,但是我觉得有量的话卡盘可以换定制二爪,没量的话卡盘用单动四爪,夹扁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没做过,但是我觉得有量的话卡盘可以换定制二爪,没量的话卡盘用单动四爪,夹扁的位置

有专用夹爪固然是好,小批量就不太经济了

网友H:
5#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5#说的对

同意

网友:
这个零件四爪怎么夹到中心?是个技术活儿啊。

网友I:
1  重复定位,
2   双顶,为什么要去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重复定位,
2   双顶,为什么要去夹呢?

过定位,双顶不用夹

网友J:
双顶,螺纹加工咋实现反转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双顶,螺纹加工咋实现反转退刀。

数控车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