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标出这种序号?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1-11-22):
如图。序号里由横线一份为2 ,上面代表序号,下面代表图纸序号?这种序号solidworks怎么标注啊

网友A:
零件序号里面的选项   圆形分割线。。。图片发不上来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横线下边的数字一般是此零件的数量。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上部代表零件序号,下部是单件的数量。

楼主:
|yangliu0710发表于 11-22 12:47横线下边的数字一般是此零件的数量。
是的

楼主:
|lvdeping发表于 11-23 08: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件序号里面的选项   圆形分割线。。。图片发不上来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每天学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