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检测工装

楼主(2021-11-22):
气密检测工装用日本进口检漏仪cosmos检测数据不稳定。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数据做稳定。这是测的数值

网友:
这个你不是应该问设备供应商么?他们是专业的
这种类似的设备和工装,我的工作中也用的到
结果所谓比你稳定一点,最后我用GO/NGO来判定了
要数据稳定,要排除设备问题,是不是漏气,参数设置是否匹配,等等

网友:
测量的是标准件吗?

网友:
我们直接用比例阀和精密调压阀来测的

网友:
用高精度传感器+阀控系统+plc就能实现。

网友:
测量数据不稳定先要分析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
首先要有零泄漏的产品,这个做气密的产品要绝对的密封,没有漏气的地方;
其次,设备工装也不能有漏气的地方;
最后就是检测的关键零部件,密封圈,这个材质很重要,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否则都会漏气!

楼主:
|hellodaniu发表于 11-22 21:08测量的是标准件吗?
是的

楼主:
|hxglty发表于 11-22 21:43我们直接用比例阀和精密调压阀来测的
哦!这个有泄漏怎么判断呢?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22 22:38测量数据不稳定先要分析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

首先要有零泄漏的产品,这个做气密的产品要绝对的密封,没有漏气的地方;

其次,设备工装也不能有漏气的地方;

最后就是检测的关键零部件,密封圈,这个材质很重要,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否则都会漏气!
这个我这边做的是水气双检的!提前已经试过水了。没有露点。充气压力是10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可能是传感器有杂质了,如果有这方面的怀疑的话,把测量仪拆出来保养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有泄漏怎么判断呢?

电气比例阀不是带有信号输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