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一下这个搭扣的三个轴的轴端怎么固定

楼主(2021-11-22):
(图片)

网友A:
铆,弹性销,卡簧& g- s: z3 `' K. @+ m

网友B:
从大铆到小

网友:
这么细的轴 控制端面露出量  压铆

网友:
卡簧,开口销

网友C:
楼上请问有1mm的卡簧吗?建议用胶

网友D:
如果轴很细,一锤子就搞定了

网友E:
卡簧即可

网友:
轴向力不大用轴端挡圈,或者用轴端挡板+一个螺栓

网友:
可以用这种的;轴用卡簧挡圈

楼主:
大神们的建议看到了,这是轴径过小,可能卡簧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铆,弹性销,卡簧

弹性销的直径要小于1mm呢,太小了,卡簧同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请问有1mm的卡簧吗?建议用胶

用胶保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大铆到小

恩,具体怎么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轴很细,一锤子就搞定了

意思使用锤子铆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簧即可

没有那么小的卡簧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使用锤子铆接吗

对,铆接。轴端敲扁或敲平(翻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胶保险吗

这么细的轴,你本身应该是没多大力,完全可以满足要求,类似的工艺在小结构上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