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三维软件里实现纸的折叠动作呢?

楼主(2021-11-22):
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Sw建模出来的零件也好装配体也罢,一旦画出来形状就固定了,这对于纸零件就不合适

其实我是想用纸折叠出来一个工艺品,但如何在三维软件里实现纸的折叠动作呢?

用钣金命令也不行,或者用市面上的三维软件都不行,或者有什么好的软件推荐呢?

举个例子来说

一张A4纸对折一次 再对折一次

这个用软件如何实现模拟动作并输出最终产品呢?

网友A:
是这样不???

网友:
工业cad三维为什么要做你说的那些,交给别的软件不行吗

网友:
C4D觉得so eas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不???

怎么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完成的?

参考SolidWorks弹簧动画

网友:
如果是比较复杂一点的,推荐用动画制作软件

网友:
这个动画比较麻烦的,需要用专业软件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