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和扭矩能同时控制吗?

楼主(2021-11-22):
请教,最近在做一款设备,想请教一下,伺服电机位置和扭矩能同时控制吗?可以加个传感器,先位置控制传感器给信号后在控制扭矩。这样可以吗?

网友:
以前做过一台旋紧设备是电机带着传感器按规定的转速旋转,传感器检测到产品位置后电机停止,夹具夹紧再已设定的转速旋紧至设定的扭矩,然后再以设定的扭矩继续保持一定时间。电机用的台达的,转速、位置、扭矩可以同时控制任意两个量。
(这个问题咨询电机厂家是最稳妥办法

网友:
不能  电机三环是串联的只能控制一个

网友A:
|不服就干发表于 11-22 19:45

以前做过一台旋紧设备是电机带着传感器按规定的转速旋转,传感器检测到产品位置后电机停止,夹具夹紧再已设定的转速旋紧至设定的扭矩,然后再以设定的扭矩继续保持一定时间。电机用的台达的,转速、位置、扭矩可以同时控制任意两个量。

(这个问题咨询电机厂家是最稳妥办法)

不侠,请问这个扭矩的控制精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侠,请问这个扭矩的控制精度怎么样

电机重复输出扭矩精度请咨询厂家。但电机输出扭矩、旋紧机构输出扭矩和产品的实际扭矩都是是不一样的。产品状态、旋紧机构精度和温度变化都会对实际扭矩产生影响,实际扭矩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
力位混合控制

网友:
好像有混合控制的啊

楼主:
台达伺服电机又这个控制模式。

网友:
两种模式可以随时切换,没用过,不过力矩够了位置到不了咋整,不要加力吗。要不力矩模式,伺服驱动器里有编码器信号,读出来也比较简单

网友:
用伺服电机里面的扭矩控制模块,记得有个功能可以实时反馈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