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钻孔

楼主(2021-11-22):
直接钻钻头钻孔何时需要用点钻,是不是小钻头例如10mm的可以钻?

网友A:
标记孔的定位点时用点钻。在圆柱面上钻斜孔时点钻有可能把孔打斜,要换平底钻头。

网友:
基础钻孔都不会嘛。。车间进去过嘛。。

网友:
手动钻孔要大阳铳点一下位置,然后再钻。机器钻孔可以点孔钻头点孔然后再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记孔的定位点时用点钻。在圆柱面上钻斜孔时点钻有可能把孔打斜,要换平底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