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种转子固定方式,保证转子不发生窜动(转子质量280kg,加速度3g)

楼主(2021-11-23):
要求成本低、安装效率高、固定可靠

网友:
买一个小电机,推拔转轴,看看有没有窜动。

网友A:
轴承,角接触轴承。

网友:
电机里不是有一端都放了弹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角接触轴承。

可以详细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