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用过专门用来旋转角度的电机?

楼主(2021-11-23):
动作是每旋转30°停一下,然后无限循环。目前用的400W伺服电机加带轮,就算脉冲是精确到n位小数后,但是跑个半小时,误差就已经肉眼可见了。听说有一种专门旋转的电机,可以实现无误差的转动,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选型?

负载很轻,基本上可以忽略

补充内容 (2021-11-25 10:08):
感谢各位大佬意见,考虑了一下,最简单经济的方法还是用分割器。下台机器先直连,跑一下看是否达到效果,如果不行,还是考虑分割器了。再次感谢各位,涨了很多见识,受益匪浅!

网友:
不行,你就步进+分割器+同步带
精度要求再高点,那就伺服+分割器+同步带;
每转30°停一下,用步进+分割片+槽型开关,但是一定不能用皮带,我吃过亏;
我之前做过的是步进+分隔片+槽型开关,带动皮带转一定角度,停一下,一直不准,后来发现,虽然滚筒和皮带摩擦挺大,但是奈何不住累计误差;
后来时间紧,这个设计直接就抛弃了;

网友(点评):
伺服+分割器这么奇葩的用法?而且还能提高精度?既然用伺服就没必要分割器了,另外精度是由分割器决定至于输入端无论你是用伺服电机驱动还是用手去拨动,精度都一样的。

网友(点评):
你是没看口罩机吧,,平面一拖二口罩机的焊耳带的主链就是伺服+分割机;

网友(点评):
哦,错了,,不是分割器,是减速机,,记错了,,

网友:
分度盘了解一下

网友A:
舵机

舵机

根据楼主的描述可以用“舵机”,便宜有好用,如果选用了期待看到你的实践效果视频

网友B:
伺服电机直连的话,精度绝对满足你要求的。
你自己的带轮精度问题  导致的累计误差。让伺服电机背锅,真是太冤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他用的问题,按照这个逻辑,所有旋转的都不能用伺服电机了

网友(点评):
是啊,没办法,行业的小白太多,况且也不是小白的错,大学工科教育落后实际工业发展太多。

网友(点评):
按这个逻辑,伺服电机就没市场,直线运动也是伺服电机旋转驱动丝杆

网友C:
建议楼主直接买个中空旋转平台或者不差钱上个DD马达也行

网友D:
按理用电气方法也很容易解决,用机械也容易解决,结果都没解决。估计电气和机械是一个人

网友E:
步进电机可以根据控制信号转一定角度。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直连的话,精度绝对满足你要求的。
你自己的带轮精度问题  导致的累计误差。让伺服电机背锅,真是 ...

是的,用带轮是个很愚蠢的设计,这种精细的结构为了省空间上了带轮,所以以后准备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直接买个中空旋转平台或者不差钱上个DD马达也行

都说了负载很轻,上来就是DD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可以根据控制信号转一定角度。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没啥其他要求。如果没有这种专门旋转角度的电机,那下次设计肯定就用步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用电气方法也很容易解决,用机械也容易解决,结果都没解决。估计电气和机械是一个人

正是因为不是一个人,才不好解决。电气工程师让我在负载上增加几个定位,我让电气工程师改程序,哈哈

网友F:
无框电机,中间是通孔,可以达到你说的,同需求,同轻负载,旋转使用
不过得自己设计壳体,电机芯直接装在结构件上

网友G:
你说的是一个典型的槽轮机构。

网友:
关键是带轮会打滑,累计出来误差就大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不会是分割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框电机,中间是通孔,可以达到你说的,同需求,同轻负载,旋转使用
不过得自己设计壳体,电机芯直接装在 ...

无框电机特点能说下嘛,之前确实没接触过,感觉好像是一种节省空间的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是一个典型的槽轮机构。

是,如果不考虑软冲击对寿命的影响,用机械结构是最理想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其他要求。如果没有这种专门旋转角度的电机,那下次设计肯定就用步进了

用伺服电机有问题的话步进问题就更大了,用伺服电机你起码晓得电机转到了哪里,步进就是给个命令,撞墙了你也不晓得,有没有到你也不晓得
你还是在结构或者控制上面做文章吧
PS:不晓得你用伺服电机怎么会搞出累计误差的,伺服电机说他到位了就是到位了,不会少步,驱动端都没少或多步,怎么会累计误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可以根据控制信号转一定角度。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步进是发脉冲量/转一圈的脉冲量*360得出的角度,不是直接控制角度的

网友H:
没有这样的电机,如果电机这样用也对产生很大的损伤,一般都是把电机和凸轮分割器配套使用,到底这种旋转角度的效果

网友:
伺服电机要有原点检测;步进电机也会丢步,不过现在的驱动可以设置在原点复位(每转),这样可以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框电机特点能说下嘛,之前确实没接触过,感觉好像是一种节省空间的伺服电机?

其实是个直流无刷电机 用于机器人关节动作,是直驱的,电机与结构件是一体的  配合编码器  达到定位旋转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这样的电机,如果电机这样用也对产生很大的损伤,一般都是把电机和凸轮分割器配套使用,到底这种旋转角 ...

明白了,感谢,下台机器还是考虑用分割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描述可以用“舵机”,便宜有好用,如果选用了期待看到你的实践效果视频

哈哈,太亲切了,我的RC车上就用这个,但是需要向一个方向旋转,看了下大家意见,还是用分割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是个直流无刷电机 用于机器人关节动作,是直驱的,电机与结构件是一体的  配合编码器  达到定位 ...

明白了,感谢,看了下大家的意见,下台机器还是考虑用分割器了

网友:
伺服+同步带轮精度完全可以保证,我们现有做法是同步轮转10圈后回一下原点,用以消除累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