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底孔8mm要加工刀18mm深285mm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1-11-23):
不规则底孔8mm要加工刀18mm深285mm求大佬指点

本人考虑过用双头车,用魔术钻对接,内孔面粗3.2

网友A:
不断的看图纸,看文字,才算明白楼主的意思,太难了,如果没有公差要求的话,钻头磨好点先粗钻一下,然后整个加长的硬质合金刀杆镗一刀,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断的看图纸,看文字,才算明白楼主的意思,太难了,如果没有公差要求的话,钻头磨好点先粗钻一下,然后整 ...

假如是塑料类软东西,也用硬质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是塑料类软东西,也用硬质合金?

是不是塑料材质得看图纸,不同的材质对应不同的刀具

网友(点评):
那看下剖面线

网友C:
成品是毛坯一开二吗?
不考虑同心度要求、光洁度要求,车床和麻花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断的看图纸,看文字,才算明白楼主的意思,太难了,如果没有公差要求的话,钻头磨好点先粗钻一下,然后整 ...

面粗要求不算高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是塑料类软东西,也用硬质合金?

材料是军方用品,绝对不是软的,硬度跟45号刚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是毛坯一开二吗?
不考虑同心度要求、光洁度要求,车床和麻花钻就可以了

虽然没有标同心要求要保证0.1同心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材料是军方用品,绝对不是软的,硬度跟45号刚差不多

那更要说清材料情况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有标同心要求要保证0.1同心度

就是一根毛坯,出两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更要说清材料情况了

打听了一下是炸药挤压的,具体材料军方不给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听了一下是炸药挤压的,具体材料军方不给说

保密件

网友:
枪钻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成品是毛坯一开二吗?
不考虑同心度要求、光洁度要求,车床和麻花钻就可以了

同意,车床就OK,一把外圆、一把U钻、有同心要求加把内孔精车,一把截断刀,完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车床就OK,一把外圆、一把U钻、有同心要求加把内孔精车,一把截断刀,完活

哥们,你没看长径比么?怎么内孔精车?另外U钻也叫浅孔钻,长径比都在5倍以内,这个活儿肯定不适合,感觉最稳妥的就是枪钻直接加工。

网友:
最好的情况就是毛坯没有8mm的中心孔,然后枪钻直接钻成。这样效率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