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网上查到的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都是圆柱形的?

楼主(2021-11-23):
为什么在网上查到的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都是圆柱形的?

不应该是圆锥形吗?求32310和32312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详细尺寸

网友A:
???你该不会以为带圆锥俩字,外圈就会是圆锥?    这是“圆锥滚子”轴承,滚子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不会以为带圆锥俩字,外圈就会是圆锥?    这是“圆锥滚子”轴承,滚子知道吗……

不好意思,我对轴承不懂,向您请教一下,这是我从设备上拆完轴承之后的照片,留下的是一个锥形外圈,现在我需要在毛坯件上加工然后安装 33010圆锥滚子轴承,在网上查轴承尺寸时发现都是圆柱,所以不知道这个配合的装配尺寸应该是多少

网友(点评):
你外圈没拆掉 还挂在设备上

网友:
图上光滑的锥形就是圆锥轴承的外圈,你所毛坯件谓的安装轴承是什么意思那?是毛坯的轴 还是图上毛坯的铸件?看你的要求应该也不高,最简单的方法是买个轴承回来,实测配对安装

网友:
装配质量堪忧啊,兄弟你到底有没有师傅带。

网友:
这个活 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对轴承不懂,向您请教一下,这是我从设备上拆完轴承之后的照片,留下的是一个锥形外圈,现在 ...

不敢乱指挥……没接触过你这东西。圆锥滚子轴承图片,你看到的斜的光滑锥面应是红箭头这里,而外圈的外径是蓝箭头指的地方,是个圆柱型。至于装配尺寸,在对应圆锥滚子产品介绍应该有,没得话可以打电话问专业卖这东西的厂家

网友(点评):
抱歉红箭头也搞成蓝的了, 上述所谓红箭头为右手侧箭头

网友(点评):
你箭头方向都搞反了,你大学学什么的

网友:
外圈还想拿不出来呢。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指的是滚子是圆锥形的吧,也就是轴承外圈的外径是圆柱的,外圈的内径部分是锥形的。内圈则刚好相反。

网友:
32310的外圈直径是110   32312的外圈直径是130

其实你身边有没有SW这个软件,里面的toolbox就有这种标准件,你调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轴承外圈表面就是圆柱面,滚珠(柱)和外圈内表面是圆锥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对轴承不懂,向您请教一下,这是我从设备上拆完轴承之后的照片,留下的是一个锥形外圈,现在 ...

你说的圆锥外圈是可以取下来的

网友:
外圈都是圆柱形的,如果是圆锥的话怎么安装固定呢?

网友:
从照片看你这个壳体设计有问题啊,轴承外圈怎么拆下来呢?

网友:
你把轴承外圈拆下来,上面应该有型号标,按照原型号买就行了

网友:
@做钢的 哪阵风把您老吹过来抬杠了?

网友(2022-04-09):
32310内径50外进110  32312内径60外径130

网友:
你量下就知道,你需要的轴承外径

网友:
其一外圈圆柱形为了安装制造,滚子与受力等有关吧
其二,尺寸系列查看机械设计手册,我记得除了额外三个其他都是乘以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