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产品,大家看看这个零件怎么加工,用什么设备、什么刀具、什么工艺

楼主(2021-11-23):
客户接了个大单,急的他脑仁疼,没有设备不懂工艺怎么办?无奈只好外发,到处找资源。大家看看这个零件怎么加工,用什么设备、什么刀具、什么工艺?

补充内容 (2021-11-24 10:16):
纯属机械零件加工技术交流不涉及军事机密,请大家放心

补充内容 (2021-11-24 13:19):
成型刀具加工的底部轮廓,一把刀具十几W的那种刀具,加工这种零件需要高投入才有高的回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至少自己转化处理下再发,发原图容易进去(几年在于公审结果),毕竟目前国际形势比较紧张,间谍彼此渗 ...

正确的方式是采用深孔钻工艺,这还是比较容易的零件,孔底采用成型刀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不丁一看是炮弹,仔细一想应该不是。
到底是干嘛的呢?

确实是炮弹,152mm加农炮

网友(点评):
那图纸中突出部分如何经过膛线呢?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这种炮弹是单头和弹皮一起飞出去??像火箭一样?

网友C:
谁来贡献点炸药,咱们一起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来贡献点炸药,咱们一起做吧

我们只谈工艺,不要私下搞军火产品,要不抓的

网友:
这玩意不好做

网友D:
外部加工简单,内部加工难。
方案一,加工后再焊一起,但焊接后内部精度不能保证。
方案二,做出专用切屑工具内部加工,但测量困难,而且那么长的杆件伸进去加工,容易震动,折断。

等高手。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方案一,焊接工装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且单边壁厚都有17.5MM后面的都好想办法了

网友:
军方保密文件,胆肥啊
想不到办法做,除非分段。

网友:
订制个镗刀  往里面慢慢加工

网友E:
做个模具,直接注塑

网友:
前面车内孔,内部圆弧部分放电加工,做电极

网友:
一、内孔钻开粗,剩下的放电加工;
二、看什么材料的,要是批量大,要适合铸造,可以铸造毛坯,然后放电加工;
三、定制一把仿形的钻头,直接钻

网友:
哇塞,训练弹都搞出来玩了啊,牛皮牛皮

网友:
开一下门,查一下你们家水表

网友:
保密文件发到网上。哥们,如果真的涉密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尽快删除了吧。

网友:
152mm榴弹炮

网友:
分段组合焊接吧

网友:
这个零件形状像是导弹啊!

网友:
11月份名单,加急人员一个。

网友:
hahah,所以大家早点转行早点解脱真的不是开玩笑啊,

网友:
主要是内部造型,采用分段制作,留直口,采用氩弧焊,再车外圆

网友: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网友:
大过年的,楼主不要钓鱼啊,知道也不能说啊

网友A:
建议至少自己转化处理下再发,发原图容易进去(几年在于公审结果),毕竟目前国际形势比较紧张,间谍彼此渗透,到处都是,求助一次,进去几年,不值得,慎重+小心

这个件难度是比较长的内孔,尤其还有精度要求,因为没有粗糙度,所以只能猜,我建议的办法是定制成型刀具,钻-绞-磨,直径尺寸很大,应该不会有大的颤动
当然了,如果强度等工况方面要求不苛刻,也可以分段焊接而成,但是如论如何最后一道序,肯定是加工

网友:
数控加工中心

网友F:
大家都忽略了一点,楼主的图纸上没有标明材料呀。
依我看应该是个塑料件,即然是大单,那直接开模注塑,然后再上车床精车一下即可,如果数量不多,找一台超大型的3D打印机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加工简单,内部加工难。
方案一,加工后再焊一起,但焊接后内部精度不能保证。
方案二,做出专用切屑 ...

不可以焊接的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忽略了一点,楼主的图纸上没有标明材料呀。
依我看应该是个塑料件,即然是大单,那直接开模注塑,然 ...

注塑开模公差液很难达到呀,肯定是真的,不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至少自己转化处理下再发,发原图容易进去(几年在于公审结果),毕竟目前国际形势比较紧张,间谍彼此渗 ...

已经转化过了,没有泄密的内容

网友:
四轴电火花加工的厂家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
看样子应该不能焊接,有些难。靠刀具我想还是得做非标镗杆,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客户接了个大单,急的他脑仁疼,没有设备不懂工艺怎么办?无奈只好外发”,看明白没有,这个客户连怎么做 ...

老板神通广大资源很多,找到了我们给他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守住一个大客户让他一生衣食无忧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板神通广大资源很多,找到了我们给他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守住一个大客户让他一生衣食无忧

再看看这个零件内孔怎么加工才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至少自己转化处理下再发,发原图容易进去(几年在于公审结果),毕竟目前国际形势比较紧张,间谍彼此渗 ...

军工单位试制产品不可能把实物尺寸图纸上标注出来的,这种工艺探讨图纸只是提供用于展示加工难点

网友:
看着像火箭弹体哎,分段做内外螺纹连接吧,我也不是很懂,之前帮别的项目组做过一个。

网友:
没看到材质要求。看到图片和工艺了,学习了。

网友H:
分段加工,从左端447.4处分开,加工后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段加工,从左端447.4处分开,加工后焊接,

一体成型,不允许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全靠机加工是不行的,很难,内部还有R6的圆角,这么长怎么做?还是做个模具做内孔,外表面再机加。

底部成型刀具加工,一个刀头十几W的那种

网友:
先做内部,再加工外部;内部用成型刀+挤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部成型刀具加工,一个刀头十几W的那种

开个模还没这么贵。

网友:
做过文中类似的深孔加工件,有空聊聊QQ:1487086492

网友J:
先用很厉害的设备从右边加工外圆跟内孔保证同轴度。再让很厉害的设备夹住右边之后切断再加工左边的尖。这样这个零件就出来了。
别问我太具体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用很厉害的设备从右边加工外圆跟内孔保证同轴度。再让很厉害的设备夹住右边之后切断再加工左边的尖。 ...

我就想问下这很厉害的设备到底有多厉害,这个问题不具体吧。

网友B:
冷不丁一看是炮弹,仔细一想应该不是。
到底是干嘛的呢?

网友:
(手动调皮
歪!12339吗?是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吗?这里有人发布军队弹壳加工尺寸,请进行审核
(开个玩笑,不要当真,楼主)(但是有人进行反动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进行投诉举报,国家会百分百保护你的个人信息安全)

网友:
战忽局:网友大家好,图纸是我发的,这是我们部队后厨用来种喂猪的东西,长长的内腔能多存点猪食好让猪宝宝茁壮成长,尖尖的那个部位用来方便插到土里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正确的方式是采用深孔钻工艺,这还是比较容易的零件,孔底采用成型刀加工。

你这个厉害了。。。。。这一个非标刀得老贵了。。。。。用这刀精加之前余量肯定有要求。请教一下半精用什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厉害了。。。。。这一个非标刀得老贵了。。。。。用这刀精加之前余量肯定有要求。请教一下半精用什 ...

涂层刀片,干废了再换

网友:
军品的单子一律别接,亲爹在部队也是这个话。首先,数量要不了几个,一般中间还转几道手要求还都说不清楚,折腾几个月最后也不一定要;
第二,往往不是部队直接要(你能直接从部队接标算你狠),多数是研究所或者什么大学教授接项目,从根本的项目输出就不明确,全听一张嘴巴说,工艺方面对他的产品结构提建议多数也听不进去,那帮人实操知识差得很。

网友L:
这个好加工   我之前做过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好加工   我之前做过类似的

哪家单位可以合作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个模具,直接注塑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来贡献点炸药,咱们一起做吧

我发得帖子就是炸药挤压出来的

网友:
求同怎么做工艺,非金属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47楼的回复挺有个性的。

网友:
不保密么。。

网友M:
深孔钻,顶部估计的用铣刀搞搞,上车床车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深孔钻,顶部估计的用铣刀搞搞,上车床车就是了。

深孔钻,底部成型刀具

网友N:
我也加工过一个航天件,连跟朋友吹牛都不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加工过一个航天件,连跟朋友吹牛都不敢说

分享技术没有问题的,不涉及国家军事机密机密就行

网友(2025-01-13):
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