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轴承内圈裂纹是啥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1-11-23):
(图片)

网友A:
不知道是啥轴承;
但是看图,应该是装配时蛮力敲装,使轴承内圈出现的裂痕,再加上长时间的径向力,
看内圈表面的脏污,应该内圈和轴的配合应该是间隙配合了,

网友B:
怀疑这照片是用座机拍的

网友:
电流导致的,电机地线接了吗?

网友:
使用工况如何?正规厂家的轴承?

网友:
轴承安装的劲太大了,把外圈顶裂了,再就是买到假轴承了,质量不合格

网友: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大体分为轴承质量问题和轴承使用不当两方面,轴承材质差,或者轴承沾火硬度高,都容易坏掉!轴承安装不同心,转速过高,发热缺油,轴承负载,轴承产生疲劳现象,轴承也容易损坏;要看到事故现场综合来分析。

网友:
疲劳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这照片是用座机拍的

是客户微信发的图片,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啥轴承;
但是看图,应该是装配时蛮力敲装,使轴承内圈出现的裂痕,再加上长时间的径向力,
看内 ...

传动轴上用的,了解情况,说是运转中有卡顿,拆卸下来后发现裂纹,轴和内圈是间隙配合,俗话说的滑配。

网友C:
钢保的吧,保持架断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保的吧,保持架断了没?

保持架没有断,钢质保持架

网友:
照片看不清楚。如果是皴裂状,排除安装的问题,可能是烧伤裂纹。

网友(2022-01-30):
安装时用力不当,间隙不合理,受冲击办

网友(2022-06-17):
1.内圈跑圈,产生环状烧伤裂纹。
2.径向载荷过大,超过轴承屈服极限,从沟道内部产生裂纹

网友:
出厂前可探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