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型腔如何检测?

楼主(2021-11-23):
求助,如图,只有投影仪,不能破坏工件,如何检测内孔型腔尺寸?之前用的滴蜡倒模检测的方法,因为使用蜡烛违反动火安全生产要求,现在不让用了。

网友A:
角度样板

网友B:
做个量具吧,
下图是我的想法,抛砖引玉,大家提点意见;

网友:
这个感觉需要用专门的检测设备了

网友C:
气动量测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样板

角度测量可以解决,但是交点口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量具吧,
下图是我的想法,抛砖引玉,大家提点意见;

不知道测量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动量测仪

成本有点高啊,本身就不是大批量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测量精度怎么样?

精度在于这个量具的详细设计和加工,我这个只是一时的想法和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测量可以解决,但是交点口径呢?

交点口径?你指的哪里?

网友D:
你应该找魅生技,@魅生技

网友:
切开测量最准确,制作专用工具检测费事还费钱,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

网友:
这个用3D扫描打点测绘出其数模,在数量里面能精确测量尺寸!

网友E:
石蜡的熔点50摄氏度左右,为什么要动火?开水就能烫化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石蜡的熔点50摄氏度左右,为什么要动火?开水就能烫化了啊。

石蜡的模型,卡尺稍加点力,你猜它会不会出现一个痕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石蜡的模型,卡尺稍加点力,你猜它会不会出现一个痕迹呢?

等不到用卡尺,凝固了就会收缩,尺寸早跑了,根本不能代表工件尺寸。我只是在响应他那个“用火”的问题。

网友:
反向思维。算出大径做个锥规,放进去测量端面的突出量,再换算回来不就是直径大小了嘛

网友:
做个检具或者三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石蜡的模型,卡尺稍加点力,你猜它会不会出现一个痕迹呢?

楼主用投影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找魅生技,@魅生技

魍者归来 ?

网友:
杠杆表打

网友:
做个锥度塞规带个台阶,可以检测

网友:
22楼的方法测出来的应该很精确的,用三角函数换算一下

网友:
做个斜的通止规?

网友:
28度换算成直径,用万工显沿产品轴线看,可以检测两个直径大小

网友:
既然能用蜡模测,就说明精度要求不高。车一个锥头,切掉1/4。用三坐标打尺寸,合格后归档,作为基础量具。

检测时插入,来回旋转,肉眼观察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