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面的孔是不是卷制后数控加工?

楼主(2021-11-23):
圆锥面的孔是不是卷制后数控加工?有人说先在平板钻孔,再卷制,我差点晕过去……

卷制的精度太差,圆柱面都变形了,
如果是小间隙配合,卷制后几乎是不可能安装的吧?
直径比较大,好几米的圆锥体

网友:
卷制?看看设计图纸,才能定工艺。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23 18:43卷制?看看设计图纸,才能定工艺。
就是钢板卷成圆锥呀,然后上面有销轴连接的孔

网友A:
没有图纸或者照片很难能想象出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怎么可能!先加工出孔在卷制会导致孔变形,而且孔的位置也会有偏差!一般都是卷制以后再加工出孔的!

网友:
销轴肯定要配做啊。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或者照片很难能想象出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啊。

图在8楼

网友:
我觉得加工孔后再卷的难度有点大了吧。
卷完加工很简单啊。

网友:
怎么高兴 怎么来

网友:
额,图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