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齿轮箱马达电流大

楼主(2021-11-23):
因为对马达不专业,想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大神。就是塑胶减速齿轮箱,马达螺丝拧紧后,电流会打;松一点马达螺丝,电流又恢复了,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呀?希望大神呢们解惑,非常感谢哦!

网友A:
的确是不专业哈。

变形了。

网友B:
马达和减速机之间竟然没加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不专业哈。

变形了。

是马达变形导致的吗?这个要怎么解决呀(相当于马达只是锁了马达螺丝,其他件还没有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和减速机之间竟然没加联轴器

就小家电的塑胶塑料箱,不涉及到联轴器

网友C:
是不是输出扭矩不足,带动工件时卡顿了?

网友D:
发图,,发图

网友E:
拧紧的是哪个部位的螺丝?是不是拧紧螺丝后导致马达负荷变大了?

网友F:
端面与轴不垂直,拧紧就憋轴了,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输出扭矩不足,带动工件时卡顿了?

卡顿没有哦!运行很顺畅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图,,发图

不好意思,产品需要保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拧紧的是哪个部位的螺丝?是不是拧紧螺丝后导致马达负荷变大了?

马达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端面与轴不垂直,拧紧就憋轴了,电流大。

我目前测出来的数据指向也是马达端面变形严重,但是马达身是铸造出来的,而且一般的普通有刷马达,我目前了解到的,都没有保证端面和轴的垂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