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机电机,用什么品牌

楼主(2021-11-23):
1.如图所示,螺丝机用的电机一般用什么品牌的电机,想借鉴这种结构,电机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这个是要看是全自动锁螺丝机,还是普通电批式自动锁螺丝机?
伺服螺丝机选用的是伺服电机。

网友:
那叫电批。

网友:
就是个电批,随便买吧,,这玩意现在应该烂大街了

网友:
低端的主要是奇力速和好帮手电批。另外你这个是吸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