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布局随轨迹移动,可以实现吗?

楼主(2021-11-24):
就是把小球约束到轨迹上后,可以拖动小球在整个轨迹上移动,
而不是在其中的某个线段上移动。

网友A:
非得布局吗。。。。。。。。。。反正草图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布局这功能我好像都没有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得布局吗。。。。。。。。。。反正草图是可以达到的。

大神这个是用的哪个命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个是用的哪个命令?

草图,重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草图,重合

重合应该只能沿着一条直线走啊,这里是沿着这三个线段轨迹移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合应该只能沿着一条直线走啊,这里是沿着这三个线段轨迹移动

工具——》草图工具里有一个制作路径,先把三条线组合成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是球,就画个实体,用配合-高级配合-轨迹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具——》草图工具里有一个制作路径,先把三条线组合成路径就可以了

学到了 ,多谢指点

网友:
这个做运动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