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轴承轴向紧固,这样是否可以

楼主(2021-11-24):
大型轴承(1-4米直径)
我这样固定外圈是否可以?
锥面配合径向用螺钉紧固,顶紧轴承端面,好像不行:圆锥面不是斜面,不能径向滑动

网友A:
轴承压紧就那么几种办法,自己想的多半是不行

网友:
感觉画的太简单了

网友B:
别瞎胡搞,轴承容易坏,就按教材上的方法,错不了

网友C:
你的轴承外圈为什么是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瞎胡搞,轴承容易坏,就按教材上的方法,错不了

直径2米,车螺纹紧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轴承外圈为什么是方的

简化画的,内外圈没有分开,那个就是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压紧就那么几种办法,自己想的多半是不行

主要是直径太大,为了紧固轴承,搞螺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径2米,车螺纹紧固?

加个轴承盖很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轴承盖很难么?

盖子也要好几米那么大直径呀

网友D:
焊接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盖子也要好几米那么大直径呀

你轴那么粗呢,你用小东西限位,很容易就坏了啊,你自己算下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可以吗?

先说焊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轴那么粗呢,你用小东西限位,很容易就坏了啊,你自己算下受力

你的建议是轴上车螺纹紧固轴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是轴上车螺纹紧固轴承?

嗯,你说不定还真得车个大螺纹

网友:
这方法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说不定还真得车个大螺纹

紧固再做非标的好几米的非标圆螺母?止动垫圈?轴上开槽?
不知道重型机械有没有其他简单粗暴的方式

网友:
斜契还是不太稳定,力大了就会动

网友E(2022-01-03):
回转支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转支承吗?

轴承,你们做回转支撑?

网友(2022-02-17):
引用 楼主:
轴承,你们做回转支撑?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