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气缸使用请教

楼主(2021-11-24):
在使用SMC的机械式无杆气缸,MY3B,系列,气缓冲,不额外家限位缓冲,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看你指什么问题,气缓冲是在行程末端才起作用。
走满行程  没啥事。
不满行程  会有点响。

网友:
不是很清楚 ,较轻负载,气缓存低速问题不大,高速或者高负载, 不加油压 和硬限位 ,时间久了,活塞撞缸盖更容易坏。反正都是加的油压缓冲器便宜啊

网友:
有些无杆气缸自带缓冲器安装孔,方便很多。

网友:
MY3B系列是自带缓冲的,根据使用负载要求可以选用低负载或高负载液压缓冲器。如果有调整行程需求可以加行程调整单元。

网友:
没事的  不要超过就行了

网友:
在缓冲范围内可以不加额外限位缓冲, 自带气缓冲本身是可以调节缓冲的大小,根据自己的需要。

网友:
这个需要增加限位的啊,不然位置不准,会受气压影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