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每根都要打孔的笼子,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出图进行加工?

楼主(2021-11-24):
用焊件画的一个鸟笼,画完出工程图才发现,需要把框架的每一根都要出工程图,因为都是螺丝孔和暗销孔,如果按多实体的画,4根立杆长度是1.1米,截面只有8mm米,弄A4上根本看不清,而且每一根都要手动分别去点各种视图,然后分别标注,效率太慢了,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没有?

小弟新手,非机械行业,就是自己搞个DIY,然后淘宝攻丝、打孔后,回家自己组装

网友:
焊件,3D草图。局部放大视图

网友A:
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出图的时候,放局部放大图;
另一个就是图纸上放一个轴测图(也就是空间的斜着放,要表达出立体的图),然后拉一条线,指向并做说明,给出长宽高;

网友B:
自己用的话直接把3D给他们也可以吧?

网友:
我觉得木头蛮好的,直接钉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的话直接把3D给他们也可以吧?

3D给不了,说是要每根的孔位,间距,长度等等的尺寸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出图的时候,放局部放大图;
另一个就是图纸上放一个轴测图(也就是空间的斜着放,要 ...

第一个办法基本每一根都要画好多个局部放大图,感觉太多了
第二个办法没发用,商家要每个零件的孔位,大小等等

就是感觉一根棍子一根棍子的出局部图标的好慢

网友:
这种事情,就是一根根出图的

网友C:
一般我是根据焊件清单一根一根出,标清楚数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办法基本每一根都要画好多个局部放大图,感觉太多了
第二个办法没发用,商家要每个零件的孔位,大 ...

二维图上类似的这样标注,只不过二维图上你要标注长宽高之外,标注孔边距;

网友D:
我的建议是你直接改用铝型材,轻便也比较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是根据焊件清单一根一根出,标清楚数量

是把全部切割清单保存为实体后,再一根一根出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建议是你直接改用铝型材,轻便也比较好安装。

铝型材在开始画图钱就考虑过,但价格太贵了,划不来,才考虑用铝的实心方棒

网友:
出好三维图,三维图中标出序号和焊缝型式,尺寸,然后,料表中把下料尺寸给出来,就能焊成活。

料表中有孔的零件另外出图,把孔的定位尺寸和数量标出来。

网友E:
不考虑铁丝网吗? 一整片的铁丝网。

网友:
严格出图

网友:
怎么不用铝型材+连接件 灵活方便 还不用打孔

网友:
相似零件做成分类,标注尺寸写字母代号,将不同零件均分配有独立图号,但是尺寸信息在尺寸列表中查询。

网友F:
方铝打孔成本比型材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铁丝网吗? 一整片的铁丝网。

铁丝会生锈,鸟又喜欢啃,生锈后容易把鸟弄死;我在设计之前也看了淘宝上很多笼子,基本不符合要求;要不就是使用的铁丝网片,要不就是用的镀锌网片,时间长了不是生锈就是把鸟毒死;而且网上的不锈钢笼子基本都是竖向的钢丝,鸟站不了,价格还贵,差不多尺寸的基本要2000+以上…………所以才萌生了自己做的想法

网友G:
孔按间隔打满得了,就不需要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孔按间隔打满得了,就不需要标了

已经想到办法了,直接把切割清单保存为装配体零件,就只需要出29张工程图,比全部出零件工作量小了一半,然后标数量就行;因为有些件其实是一样的;目前问题是如何把保存实体时自动指派的名称和切割清单名称联系起来

网友:
你给个3D图标关键的几个尺寸,细节让卖家去做好了,

网友:
每根的信息给出就行

网友:
正常来讲是要每组不同部件要单独出加工图,特别是淘宝下单,图纸给的不清楚拿回来后续组装不上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铝打孔成本比型材高吧?

老哥果然经验丰富啊,出好图拿去一问,25米的方铝+打孔费一共要2000多,一口老血喷出来………………

换成2020型材的话,又不知道2mm的钢丝网怎么固定………………头疼啊

网友H:
仿照货架的型材,只需要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I:
这是多大的鸟笼啊?感觉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仿照货架的型材,只需要长度就可以了

主要是2mm的钢丝怎么固定在型材槽内是个问题,u槽固定条最小都是3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多大的鸟笼啊?感觉很大...

高1米1,宽0.48,长0.7  不是很大

网友:
我也找过这类软件,没找到,

网友J:
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觉得自己做会比买更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觉得自己做会比买更省钱?

其实不光是省钱的问题,买的要不就是插丝的方向不对,要不就是丝距间隙过大,还有高度问题;没有自己做来的完美,其实如果有个台钻的话,500以内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2mm的钢丝怎么固定在型材槽内是个问题,u槽固定条最小都是3mm的

螺丝垫片直接压住就行

网友:
为啥不考虑用凹槽型钣金做骨架,更便于调节安装。

网友(2022-12-14):
标出空的起始位置大小,间距及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