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 Electrical安装了,但找不到此插件,怎么处理呀

楼主(2021-11-24):
SOLIDWORKS2019 Electrical安装了,也能打开,但在SOLIDWORKS2019 但找不到此插件,好多3D电器关联没有办法做,怎么处理,有没有遇到此问题的,谢谢 1637726177(1).png

网友A:
电脑就是个一是一,二是二的傻瓜,你装了,它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就是个一是一,二是二的傻瓜,你装了,它就有。

我就是装了,可以用,,有些功能就受限制,但插件中没有我才有此一问的

网友B:
Electrical貌似不是插件,独立产品。

网友(点评):
是3D插件,就是电气图纸可以的3D电器关联,这样就可以2D电气图用3D表达出来

网友:
最早是插件,跟管路插件在一起,后来独立出去了,需要在单独的图标里启动

网友(点评):
electrical 3d和electrical是一个产品吗,electrical 3d就是楼主需要的插件,而electrical 是独立软件

网友(点评):
做钢的回答正确

网友C:
electrical 3d就是楼主需要的插件,而electrical 是独立软件 。
所以问题就是你安装不完全,而不是上面那几个说的什么独立了,分开了云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lectrical 3d就是楼主需要的插件,而electrical 是独立软件 。
所以问题就是你安装不完全,而不是上面那 ...

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干什么用的?

作用就是3D电器图纸,和产品实物相同,可以生成具体的电线,电缆长度,数量,线号都可以在清单中表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electrical 3d就是楼主需要的插件,而electrical 是独立软件 。
所以问题就是你安装不完全,而不是上面那 ...

谢谢,不是安装不全,安装了好多次了,你们有2019的ELECTRICAL序列号吗, 我看是不是同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ectrical貌似不是插件,独立产品。

是3D插件,就是电气图纸可以和3D电器关联,这样就可以2D电气图用3D表达出来,就像下面的

网友:
还是专业的电气设计软件好用!

网友(点评):
比EPLAN好用哦,特别是和设备配套的时候

网友(2022-01-24):
请问这个序列号哪里搞得啊

网友(点评):
软件自带的有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4-19):
软件安装过程需要选择要还是不要

网友E(2022-06-02):
引用 楼主:
是3D插件,就是电气图纸可以和3D电器关联,这样就可以2D电气图用3D表达出来,就像下面的

我遇见和你同样的问题,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谢谢大家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见和你同样的问题,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重新安装,全部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