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检查SW工程图标注尺寸

楼主(2021-11-24):
如何快速检查SW工程图标注尺寸?

网友A:
出Q让小弟去检查比较省事。

网友:
对于复杂图纸,只能每个结构要素检查它的定位尺寸,它的结构尺寸,挨个去检查;多几个人互相校对;多几个人审核。
不要怕别人对你的图纸提出问题,把问题消灭在图纸阶段总比在下料后,制造时出现体面很多。

网友:
对于复杂图纸,我一般是先检查所有配合要求及安装所需的尺寸,到形位公差,到表面粗糙度,到局部特殊表面处理,然后再回到轮廓尺寸以及其他剩下的非必要尺寸,基本就不会漏,哪怕最后漏了一些,也是非关键尺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Q让小弟去检查比较省事。

小弟出钱让小小弟检查

网友:
自己做一张表,把需要检测的项目一项项的写好,怎么检测,用的时候对着表一项一项的来!

网友:
学习了,这个方法挺好的咯!

网友:
CAD图纸打印出来,每个尺寸检验后画圈,

最好还有审图的,确保所有尺寸都在图纸上了

网友:
首先先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检查基本尺寸,然后打开你的装配图,根据你的装配关系,检查基准和需要公差的地方,最后检查你设计组装公差分配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