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非标新人求助

楼主(2021-11-25):
需要电动机带动,用齿轮齿条传动,实现上面电压的断开和合上,如何合理布置齿轮和电机,比如齿轮如何连接下面转动把手,齿轮齿条啮合的时候,使得中间部件可以上下运动,到达位置时齿轮和转动把手怎么固定在一个位置

网友A:
底座上的铰链轴上装上齿轮,齿轮下面再和齿条啮合,齿轮在齿条上的行程与开合的行程相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上的铰链轴上装上齿轮,齿轮下面再和齿条啮合,齿轮在齿条上的行程与开合的行程相匹配。

齿轮怎么安装在上面呢,不能开键槽,齿轮还需要和电机连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齿轮怎么安装在上面呢,不能开键槽,齿轮还需要和电机连在一起

不能开键槽只能在齿轮径向用螺丝来传递运动和扭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开键槽只能在齿轮径向用螺丝来传递运动和扭矩了

是的,我开了螺纹孔,那齿轮前端需要安装什么来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开键槽只能在齿轮径向用螺丝来传递运动和扭矩了

我把齿条竖着装,用自动推动杆来推动齿条,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开了螺纹孔,那齿轮前端需要安装什么来固定

可以参考轴端打孔,用螺丝加大垫圈压齿轮前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齿条竖着装,用自动推动杆来推动齿条,这个方案可行吗

齿条为运动端的话必须要竖着装?推杆不牢靠的

网友:
你这个断开的时候,设计也是链条带着慢慢断开吗?如果这样电弧不是很大?如果不能快速合闸/断开,电弧会直接烧坏你的结构?影响使用寿命吗?

网友:
这个很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