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这机床梯形丝杆是什么机床用的

楼主(2021-11-25):
客户寄来的.只说是巨兴普通机床用的.老板台湾的应该是台湾的机床.网上查阅不到这机床的资料长度910.或者谁能做的联系一下

网友:
这有啥嘛。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淘宝做根。

网友:
图纸给加工的,不就结了。

网友:
不就个梯形丝杆,测绘出图一个小时都不用

网友:
哪个机床用的T型丝杠?这个要看丝杠图纸,也要看机床图纸。

网友:
查查大连机床厂的普车6140配件

网友:
测绘你好赖整把卡尺啊

网友:
大立铣上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直觉~

网友:
可以改的

网友:
这个在网上定制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