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暗室是个什么存在?我又孤陋寡闻了

楼主(2021-11-25):
虽然是正经的理科生,但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微波暗室,可能是因为大学的时候并没有学的多深入?但是大学物理考试一直是佼佼者的,罢了罢了,还是承认自己知识浅薄了吧。

如果用录音室的隔音墙来理解,好像就简单了许多,一个用的是能吸收声音的材料,而微波暗室用的就是能吸收微波的材料了吧。

但是它的长相也着实够奇特,乍一看还以为进到了电影里那种红外线密布一不小心就会被暗算的神秘空间。

微波暗室的墙面和地板上,密密麻麻的装满了泡沫碳制作成的锥形结构,这样可以更有效的吸收电磁波,而不出现反射现象。

那微波暗室能做啥子呢?在这里面测试各种波的发射器比如调谐天线好像是最合适的,这里是一个单波束的“安静区”,天线之间是纯粹的信号传递,没有来自墙面或地面的反射。

并且,这个空间里绝对不能出现除被测量设备以外的金属,因为金属的反射率是“有一说一”。

那用来固定被测量设备的支架,就不能使用任何含金属的材料,本来这种结构用铝型材是非常方便的,安装也很灵活,但是它是金属的,肯定不行。其他的木质材料,又不方便固定,也没那么灵活。

所以,木塑型材优势就非常明显了。KH 型材是一种外观跟铝型材完全一样的木塑型材,它是由复合材料制成的(70%的木材和30%的塑料)。材料方面,它比铝型材更轻,非常适合与电磁波或电绝缘相关的应用场景。

所以 KH 型材被用来制作了带有旋转支架和旋转联轴器的定位装置,整个结构可以 360 度旋转。侧面还安装了一根天线用来向结构中发射微波,定位装置上的天线则用来测量接收到的微波辐射。这样,就可以利用天线传输的主瓣和旁瓣来确定天线方向图,理想情况下,旁瓣不应该出现任何能量辐射。

KH 型材不仅具有普通工业铝型材的基本特性——组装灵活、拆装简单,还具有非金属特性,而且它的模块化设计使得它可以轻松的与铝型材和其他组件搭配使用。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点击 item 依诺信 可以在官网查看详细介绍

精彩推荐:

- 用 Engineeringtool 实现你的创意
-
抛砖引玉,来这里找下设计灵感吧!
-
铝型材的 10000 种可能

或者,关注 item 依诺信官方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动态

网友:
深圳有一家叫什么通的公司,地址是在宝安区西乡那边,有一年去面试,说大老板是院士,他们的团队基本上最低的也是硕士,不过面试我的总监是个湖南某高校的教授,墙上有简介;
他们就做的和你这个类似,是一个铁皮做的盒子里,盒子里面大概可以站四个人的样子,当中间放着一个摆台,摆台上要装一个XYR的三轴机,说尺寸要越小越好,电机精度要求特别高,(具体的参数也没记住);具体怎么测,设备停着,我也没看出个所以然,不过电脑上各种曲线,看的眼睛花;
要我做的就是选型电机,把国内国外所有的电机过一遍,然后设计XYR的一个结构;
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好像是感测辐射值还是什么的,忘了;

网友:
有点类似于吸音室

网友:
半年前跳槽到新公司,新公司有好几间这样的暗室,就是测天线性能的。

网友:
锥角是考虑了几次反射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
学习了,这个思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
EMC(电磁兼容)测试里做辐射干扰的。

网友:
类似的广告还是很受欢迎的

网友:
医疗器械的电磁兼容测试项目之一,检测设备发射辐射和对辐射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
一般有两个用途
1、微波暗室测天线性能,就是你说的这些,一般要有XYZ轴的移动 ,实现各种天线面的整个面的扫描。这个移动精度要求很高,各个轴刚度要做的好大。一般是齿轮齿条配合磁栅来驱动。
2、电磁兼容试验暗室,测量电气辐射,看北侧设备对外辐射和传导以免干扰别的设备工作,还有外部干扰对设备辐射和传导看设备能不能正常干活。

网友:
医疗设备测试电磁兼容用得到的,3m或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