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装配体里的零件被该零件的另存的零件自动取代么?

楼主(2021-11-25):
我这几天遇到一个怪事,比如我建了一个Creo装配,然后装配下面装好了一个零件A1,然后我打开A1,将其另存为A2,但当我返回那个装配体的时候发现A1不见了,被A2取代了。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正常是不会被自动取代的吧。我是在一个平台的插件里操作的,是不是插件的问题?是不是其他有些三维软件(比如CATIA)就是这个逻辑?

网友:
所有3D软件都是一样的,
只有打包出来,和以前的断了联系,这样才不会跟随;
还有,如果两个不同的3D组装件,在不同的文件夹,同时打开的时候,如果两个组件有相同的图名,就直接给你替换了,

网友:
SolidWorks不会这样啊,另存的时候如果装配体正在打开着,它会提示你“该文件已被其它打开的文件参考”,让你选择三种保存方式。

网友:
楼主描述的情况,正常情况不会发生;

如果公司CONFIG 被重新定义了,并且和画图模板一起定义,就有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因为后台会有一串的关系和参数绑定;
软件不仅识别命子,而且还识别参数的定义编码;

网友:
正常,装配打开,进行零件修改,装配图内零件名随着修改;可以不打开装配图,单独开零件修改,不会影响到装配图内的零件的。

网友:
另存为——副本
唉。。。

网友:
另存的时候要全部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