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直径 10mm长陶瓷杆端部倒角请教

楼主(2021-11-25):
现在需要对0.5mm直径 插在金属杆内,金属杆长15mm,直径1.5mm,需要对长陶瓷杆端部自动化倒角,各位坛友有没有好的建议

补充内容 (2021-11-25 18:51):
现在有0.5mm直径的陶瓷,插在金属杆内(金属杆长15mm,直径1.5mm),需要对陶瓷杆端部自动化倒角,各位坛友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你确定你单位没搞错?
0.5mm直径的金属杆?插在1.5mm直径长1.5mm的空心陶瓷管?
你这语言表达能力也。。。

网友(点评):
大哥人才啊!!

网友:
感觉未插之前倒角效率高

网友A:
没明白,是把陶瓷棒插入金属杆那端倒角方便插入还是未插入端倒角,你是要设计开发加工机器,倒角的大小用途
个人对陶瓷材料没有太对接触,感觉脆,整不好会有缺陷部,以砥石打磨的方法比较好吧。

网友:
陶瓷硬度高,只有在烧结前就做好倒角

网友:
能不能聊天了,都没看懂

网友:
膜拜大佬,这脑回路绝了

网友:
确实,没有工具,人手工倒不出来!

楼主:
哈哈 这个方案考虑过,但是陶瓷杆直径很小,试过类似结果,刚靠近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是把陶瓷棒插入金属杆那端倒角方便插入还是未插入端倒角,你是要设计开发加工机器,倒角的大小用途 ...

倒角是没有和金属铜套配合的一端,倒角是另有用途,通信器件。
确实很脆,这边手动模拟,陶瓷杆夹持固定,用小得转动得砂轮慢慢靠近悬臂长度约2mm,刚贴上就断了,

网友:
砂轮用最细目数的,
陶瓷杆用最慢的速度接近
……
或者是陶瓷在烧结前就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