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零件跑远,然后有阴影了

楼主(2021-11-25):
装配体全部压缩,然后一个个解开都不行,一转零件有一半就好像隐藏了一样

网友:
上图描述

网友:
重新装配吧,有这寻找的时间都足够你重新建模的了

网友:
是不是压缩了?改零件名字了?移动到另外一个文件夹了,装配体打开时找不到路径?

网友:
你的显卡驱动掉了?

网友:
是不是按F健,然后全屏空白,缩小缩小再缩小都看不到零件

网友:
就是有个别零件跑远了,你把跑远那个零件找出来,删除就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零件文件路径(或者名称)发生改变,导致装配体无法正常调用零件。

建模时保持合理的文件管理习惯,比如(归档项目、正在跟进项目、临时草绘等)。不要胡乱随手一个文件夹

网友:
更新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