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中滚轮受力与边界条件限定问题

楼主(2021-11-25):
有一组滚轮固定于一个板子上,滚轮成一定角度倾倒物料时,滚轮是一个助力物料滑落的作用
但是在滚轮水平放置时,滚轮上方承受物料以及其他的外力
那么这两种状态下,滚轮是发力部件还是受力部件?在workbench分析中,载荷如何设置?边界条件如何设定?谢谢!

网友A:
滚轮部件和它上面的物料堆放板组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受力部件,滚轮从水平位置变化到倾斜位置的过程,滚轮受到的是变化的力(倾倒物料的过程)。

分析时要正确建立这个系统里各零件之间的连接关系,再划分网格,边界条件设定包括系统受力,系统的角位移(是否可以转化成角度),滚轮系统的转速或扭矩(驱动滚轮系统转动的条件)。

看看其他人怎么设定?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
受力分析第一步选择研究对象。
从你的描述来看,你是想研究滚轮。
那么,滚轮受到重力和接触力(滚轴、承载物),再细分接触力为摩擦力和支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部件和它上面的物料堆放板组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受力部件,滚轮从水平位置变化到倾斜位置的过程,滚 ...

滚轮不论是水平放置还是倾倒 都是受力部件 ?

网友:
需要研究一下

网友:
受力部件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轮不论是水平放置还是倾倒 都是受力部件 ?

上面有物料。

网友B:
倾斜摆放
1.在摆放那一瞬间 可以按照静力学来推算。就是滚轮受到力进行分析
计算滚轮受压后的接触应力 和滚轮轴受切应力 弯矩 和挤压应力

2.计算动态力的 这个计算比较复杂 板在轮上受压并往下滑动,此时滚轮受到滚动力
有一个加速度a 此时板的质量M  就有F=Ma 理解为惯性力 滚轮的两个轴多了这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倾斜摆放
1.在摆放那一瞬间 可以按照静力学来推算。就是滚轮受到力进行分析
计算滚轮受压后的接触应力 和 ...

那如何在workbench里把这两种受力环境合二为一呢? 谢谢

网友(点评):
固定两个滚轮 板的自重 在滚轮沿边增加惯性力(切向) 取值多少 手算一下

网友:
固定的位置,约束点要设置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轮部件和它上面的物料堆放板组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受力部件,滚轮从水平位置变化到倾斜位置的过程,滚 ...

要多联系,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