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连接时止口位于螺栓外侧还是内侧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1-11-26):
如图这个止口,我放在了螺栓的外(靠近法兰边缘),有的人喜欢把止口放在螺栓的内侧,
请问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如果受力都能满足的话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和设计:
这个法兰边越靠近轴线中心,对中性越好,
加工的时候尺寸越小加工精度可以做到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和设计:
这个法兰边越靠近轴线中心,对中性越好,
加工的时候尺寸越小加工精度可以做到越高 ...

大直径的话,靠内还是靠外,直径差别不是很大,不可能靠近圆心的,一般都是在螺栓附近;
也就是说,如果止口靠近外侧,那么止口以内的法兰面是贴紧的;
而止口靠近内侧,那么止口以外的法兰面是贴紧的;

网友B:
1、内止口的强度会差点
2、止口要有一定强度(即宽度),放在外侧等于这部分只能用作止口使用,整个法兰尺寸会大点
3、放在内法兰的的接触面积大,加工难度大
4、密封垫加工也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直径的话,靠内还是靠外,直径差别不是很大,不可能靠近圆心的,一般都是在螺栓附近;
也就是说,如果 ...

不会画,想不出来怎么整的时候,感觉百度图片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内止口的强度会差点
2、止口要有一定强度(即宽度),放在外侧等于这部分只能用作止口使用,整个法兰尺 ...
止口在外,接触面是圆形;止口在内,接触面是环形,是不是圆形面积比较大,面加工精度要高,否则不容易紧密贴合?
我这个不走介质,不是容器或管道,不用密封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画,想不出来怎么整的时候,感觉百度图片是个好东西;

你找的这些图片是用于容器、管道;
而我这个纯粹是受力,没有介质和密封性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找的这些图片是用于容器、管道;
而我这个纯粹是受力,没有介质和密封性要求

对于法兰止口,我没有太多研究,只是想当然的把他的功用看成是
.防止左右晃荡;保证对中性;再就是限制密封件的垫圈的位置;
其他我就想不出来了,
愿意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法兰止口,我没有太多研究,只是想当然的把他的功用看成是
.防止左右晃荡;保证对中性;再就是限制 ...

因为我这个没有密封性要求,仅从受力角度考虑;
我感觉环形接触面加工起来精度不高也没有关系;
否则如果用接触面是圆形,直径比较大,面积也大,要想紧密贴合,精度必须高,
这样比较下来,就是把接触面做成环形比较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C:
肯定优先是内侧。
首先算受力,受力定下来了,螺栓的分布就定了。止口在外还需要加大材料。另外,尺寸越大,同精度的公差带会变宽,定位精度尺寸小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优先是内侧。
首先算受力,受力定下来了,螺栓的分布就定了。止口在外还需要加大材料。另外,尺寸越大 ...

法兰外径和螺栓都确定了,止口位置不影响法兰外径

网友(点评):
说明外径还可以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这个没有密封性要求,仅从受力角度考虑;
我感觉环形接触面加工起来精度不高也没有关系;
否则如 ...

如果是受力方向是如图受力的话,完全没必要在考虑受力的问题,他的受力面是法兰盘,主要是两个面的平面度、平行度要求高一点,粗糙度标1.6就可以了

网友D:
标准的法兰,止口在连接螺栓内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的法兰,止口在连接螺栓内侧。

标准的我知道,我这个是非标大口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止口在外,接触面是圆形;止口在内,接触面是环形,是不是圆形面积比较大,面加工精度要高,否则不容易紧密 ...

实际的止口(凹凸面)法兰接触面是中间的一个小环面,密封面是内圈的一个小环面,加工量比整个法兰面都要精加工要少的多,特别是大法兰外缘跳动肯定会比内缘大,加工难度当然也大的多,最直观的同样的7级精度直径200比直径100的允许公差就大很多

网友:
外止口接触面积太小了……如果不是管路件,直接用两个销钉算球

网友:
止口性能肯定是不如在里面的,如果不考虑密封等其它因素,只是用来定位我觉得区别不大,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11-26 14:07外止口接触面积太小了……如果不是管路件,直接用两个销钉算球
外止口接触面不小,圆形是接触面

网友:
这个法兰止口做连接定位用,做里侧比较好。

网友:
做到外侧,法兰厚度有保证,强度好

网友:
现场看到了基本上都是法兰靠内的。

网友:
现场看到的之口都在靠内设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外止口接触面不小,圆形是接触面

加工精度直线飞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画,想不出来怎么整的时候,感觉百度图片是个好东西;

淘宝是个好东西!!

网友:
如果在密封环境要求下,差别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精度直线飞升

是的,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这个法兰,受力比较大,大概近2000吨的力,
内止口的话,接触面和受力的位置不一样导致法兰要很厚

网友:
一般的连接问题不大,工艺上讲结合面在内侧需要考虑加工毛刺问题,以及在密封条件下的密封件位置,个人觉得外出螺纹更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