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式取料机构

楼主(2021-11-26):
如图 一根轴转动 上面是料仓 下面是传送带
原来的方案是右边的
  轴旋转带动气缸和气缸上的固定的吸嘴一起旋转,转到料仓下面停止,然后气缸伸出 真空打开吸取物料,气缸缩回完成取料动作;
   这套机构的缺点是电机是间歇运动的节拍,效率不高,现在要更改为左侧的方案
  电机持续转带动凸轮 ,凸轮推杆上固定吸嘴,转到料仓下面推杆伸出取料,然后凸轮推杆缩回完成取料
     表面上看这套凸轮推杆取料是不是更好,但实际上有很大问题 问题就出现在取料后推杆如何快速缩回
    因为料仓的料肯定比左右挡边高一点,吸嘴没吸取物料的时候可以进到料仓正下方,但是吸取到物料以后,随着轴的旋转,吸嘴可以避开挡边,但物料避不开右挡边
   归根结底是凸轮推杆缩回的时候太慢了 推杆没收回来之前 物料就会碰到料仓的挡边了
      凸轮曲线显然不能做成尖的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挡边是用于支撑住物料的 拖托住物料 ,挡边肯定在物料的下面,所以物料被吸嘴吸取以后,没有来得及沿着推杆方向缩回就撞到挡边了)

网友:
1方案,吸嘴随着电机旋转,吸嘴转到正上方取料,吸嘴转到正下方放料 ;-C/T达不到;
2方案,电机带动凸轮,吸嘴只能上下运动,只能完成取料的动作,放料的动作怎么完成 呢?这个你还需要在考虑一下;

按照方案1的动作,比如初始位在取料位;
气缸上升(真空开)-吸料- 气缸下- 电机转180- 气缸下- 真空断-气缸上- 电机回转到初始位;
按照亚德客电磁阀最大限度(1秒5次);
0.2秒(0.2s)- 0 -0.2s-电机按步进启停各0.1s匀速按0.5s- 0.2s- 0.2- 0.2- 0.7s
整个动作大概用时2.4s

按照这个时间来算,那时间是有点长;
如果空间足够,你参考一下包装盒那个连杆机构取料的,电机圆周运动,带动摆杆运动;

如果空间所限,那就只好把料仓放低一点,在出料口做个阻挡机构,按时或者桉数来放料;

网友:
用多连杆机构取料

网友:
多增加几个伺服电机,这样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