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种冲孔网卷成的圆桶怎么画?

楼主(2021-11-26):
孔很大,不像图片里的,所以电脑可以承受。
那么这东西怎么画呢?
Solidworks如何把一张冲孔网卷成圆桶?
钣金展开?好像不行啊。

网友:
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包覆

网友:
电脑会死机,不画。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网友:
随便搞几行孔上去   然后3D标注一下是网板就可以了

网友:
别画吧,电脑负担太大了,注释下就行了 或者贴个图片上去

网友(点评):
看这么多楼,到这才是正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为啥我的没法展开,
展平-拉伸切除-关闭展平,切除的操作就灰色了。

网友:
等我加个内存条再说

网友:
用整列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