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科手术中短期植入塑料件的X射线成像问题

楼主(2021-11-26):
公司客户有新的需求,需要在手术过程中植入桡骨头替代物,为钛合金,但是在那之前需要在骨头上钻孔,预置一个塑料材质的定位块,来确定孔的位置是否准确,因此需要塑料植入物在X射线下能成像,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用什么材质成分混合的塑料米呢?请大侠参与讨论,谢谢!

网友A:
X光是只要存在比较明显的密度差,就能显影。所以解决方案就是那么几种:用超高或超低密度的塑料;用含金属粉末的合金塑料;带金属镀层的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光是只要存在比较明显的密度差,就能显影。所以解决方案就是那么几种:用超高或超低密度的塑料;用含金属 ...

可有具体的案例客供参考呢?

网友B:
我见过PEEK做半月板

网友C:
碳粉对体100%无毒害。
另外采用两种复合塑料,可吸收降解材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粉对体100%无毒害。
另外采用两种复合塑料,可吸收降解材料试试。

碳粉是无害,但是它能成像吗?

网友(点评):
什么都想拣现成的,自己做个试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PEEK做半月板

刚查了下,机械强度是可以改良,但是不知道耐磨度怎么样,因为原来的方案是用钛合金做的骨关节呢。

网友:
我做了3年骨科工具,了解PEEK可以做植入物的。强度高、自润滑性好,现在基本都是进口的。你可以用peek试试,先在X机下拍片试试,或者咨询一下当地的骨科医院大夫。

网友D:
用碳纤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碳粉是无害,但是它能成像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碳纤维试试看

OK, 谢谢。

网友(2022-10-26):
含钡的PVC或硅胶都可以,参考敷料棉,脑外可用的。钡含量在1-3%左右,太多了材料发脆;另外镀层的话可以考虑镀钛

网友(2023-06-10):
这个适合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