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的测量

楼主(2021-11-26):
如图,不用CMM,两孔径的大小有什么好测量方法

网友:
小径勉强能测量,大径测不到最大处

网友:
量大的话,上自动化设备,用CCD视觉检测;

网友:
画了个草图

网友(点评):
好办法,就是不知精度如何

网友(点评):
方向是好的,精度达不到

网友:
小头用通止规,大头参考楼上,间接量测。

网友A:
用二次元,或者定制通止块;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尺寸起不到实际作用,走刀多少有点圆角,实际还会用毛刺刀带一下。差个20丝也不稀奇。
如果对锥度要求高的话,关键应该是定制锥棒,以红丹检测磨合面积,这类方式

网友:
通止规和4#的方法

网友:
不好测,建议与供应商沟通使用锥面塞规,检测一下接触面积

网友:
两头同时控制比较难。

网友:
看看这个文献测量锥孔大径测量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二次元,或者定制通止块;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尺寸起不到实际作用,走刀多少有点圆角,实际还会用毛刺刀 ...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10楼的方法最简单。

网友:
用投影,从上往下投影

网友:
是视觉结合机器人,柔性化更强!

网友:
小头用止通规,操作方便高效。大头可以用投影仪比较方便,精度也比较高。

网友(2021-12-28):
如果量大可以用高速投影尺寸测量仪配合自动化来解决,但必须有其他与轴向存在较高精度的基准面作为定位面才行。

网友:
量小的话可以用两个高一个精度等级的标准球固定在连接棒的两端组成一个通止规,锥孔大端用套,小端用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