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螺纹问题

楼主(2021-11-26):
请问有谁知道R1/2螺纹和G1/2螺纹能不能通用?

网友A:
看不懂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貌似有点难度的。可以参考这面的截图。

如果手头有实物,确认就不那么难了。拧一下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
整体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问题

就是一个G1/2外牙螺纹接一个R1/2内牙接头

网友(点评):
螺纹公母反过来还可以试一下,G内螺纹,R外螺纹。这种估计不行。

网友C:
可以,但是密封是个问题;
R是圆锥螺纹,1/2是4/8也就是4分牙;
G管螺纹,1/2也就是4/8是4分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密封是个问题;
R是圆锥螺纹,1/2是4/8也就是4分牙;
G管螺纹,1/2也就是4/8是4分牙;

缠生料带,通水用的,这样可以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可以,你可以试下

网友(点评):
压力不大,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貌似有点难度的。可以参考这面的截图。

如果手头有实物,确认就不那么难了。拧一下就知道了。哈 ...

没有实物,但我问某宝卖家说是可以,我没把握

网友D:
看通水压力和螺纹精度吧,有些螺纹精度差,你拧不了几圈,通水压力大,就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缠生料带,通水用的,这样可以吗?

可以,,水、气能用锥管不用直管,直管的气密性太差了,
我之前装过空气压缩机,当时不了解,买的直管和锥管的,光知道1/2管接头;
接的时候直管的差点被自己坑死,
要么生料带厚了,拧不上去,要么薄了,接好了,到处漏气;
再后来又是生料带、又是密封胶,管接头上没有多少胶,全跑我衣服上去了;
还是漏气,
没办法,直管换成锥管,裹了几圈生料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通水压力和螺纹精度吧,有些螺纹精度差,你拧不了几圈,通水压力大,就容易出问题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水、气能用锥管不用直管,直管的气密性太差了,
我之前装过空气压缩机,当时不了解,买的直管和 ...

能选的话肯定还是了解清楚再选好,能避的坑就避,不过我这个都是两头的都是买的,而已也不是我买选的,所以有点难搞

网友:
互换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理论是不能用的,实际上可以用

网友E:
这是一个关于55°密封与非密封管螺纹的问题。55°非密封管螺纹的内外螺纹都是圆柱螺纹,配合后不具密封性,在管路中仅起机械连接作用,特征代号为G。55°密封管螺纹的内外螺纹旋紧后依靠螺纹牙本身的变形即可保证连接的紧密性,它有2种配合方式:圆柱内螺纹/圆锥外螺纹,密封性好,应用广泛;圆锥内螺纹/圆锥外螺纹,密封性一般,但不易破坏,应用在高压、高温、承受冲击载荷的系统;圆锥螺纹的锥度为1:16。55°密封管螺纹的圆柱内螺纹用Rp表示,圆锥内螺纹用Rc表示,55°密封管螺纹的外螺纹都是圆锥管螺纹,其代号有R1和R2,R1与Rp配合使用,R2与Rc 配合使用。所以,在有密封要求的场合,G螺纹与R螺纹是不能通用的。在无密封要求的场合,G内螺纹与Rp螺纹可通用。

网友:
可以的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关于55°密封与非密封管螺纹的问题。55°非密封管螺纹的内外螺纹都是圆柱螺纹,配合后不具密封性, ...

学习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关于55°密封与非密封管螺纹的问题。55°非密封管螺纹的内外螺纹都是圆柱螺纹,配合后不具密封性, ...

大佬   那R1和R2有什么区别呢   都是圆锥外螺纹

网友:
真是崩溃了,这么多误人子弟的,G1/2外牙螺纹接一个R1/2内牙接头,不可以一起用,能拧进去,但是根本拧不紧,无法密封,即便用生料带也是不可以的。内外螺纹反过来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   那R1和R2有什么区别呢   都是圆锥外螺纹

R1R2螺纹的在尺寸及公差方面基本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检验用得螺纹环规不同。GB/T 2209.1-200855°密封管螺纹量规 第1部分:用于检验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规定了检验R1螺纹的基准面上的小径和中径用No.3全牙型圆柱螺纹环规。而JB/T 10031-201955°密封管螺纹量规》规定了检验R2螺纹的基准面上的小径和中径用R2全牙型圆锥螺纹工作环规。
代号
使用时间
配合
检验
R
2000年以前
圆柱内螺纹
圆锥内螺纹
R全牙型圆锥螺纹工作环规JB/T 10031-1999
R1
2000年以后
圆柱内螺纹
No.3全牙型圆柱螺纹环规GB/T 2209.1-2008
R2
2000年以后
圆锥内螺纹
R2全牙型圆锥螺纹工作环规JB/T 10031-2009

网友:
引用 网友G:
R1和R2螺纹的在尺寸及公差方面基本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检验用得螺纹环规不同。GB/T 2209.1-2008《55 ...

感谢大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