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怎么画

楼主(2021-11-26):
这个怎么画

楼主:
找到正确答案了

网友:
选择点倒角,或者旋转切除,这个应该是旋转切除,车床干的吧

网友(点评):
找到了,一直以为是倒圆

网友:
旋转切除的

网友:
倒圆角,里边有全圆命令,试试看

网友:
倒的是锥角,在某一方向回转车削而成,跟螺母两端倒角一样的道理

网友(点评):
这个是旋转切除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尺寸没搞好

网友:
圆弧形倒角,这种需要用曲线扫略出来

网友(点评):
不用那么麻烦吧

网友:
我一直在找关于倒角的问题,我也有一个倒角不会画

网友(点评):
你这个看起来像拉伸切除